Deviation-devo10刷砖后怎么修复?

楼主(2014-11-29):
D10 已经刷好机了,然后装了 7105 和2401的高频头,设置有点乱了,在32位的WIN7系统里刷了一下,结果U盘格式化出问题。死活弄不过来,又到xp系统下刷机,D10大多数识别不了,偶尔识别的时候,赶紧刷机,每次刷机就弹出这个界面。关D10后 只拨动一个开机键就是刷机界面。也不知道怎么弄了,哪位大侠能帮忙指导一下,不慎感激!

网友A:
返厂吧,我的就是刷砖后返厂了,给换了一个新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吧,我的就是刷砖后返厂了,给换了一个新的来

返厂太费时间了。不过自己弄好的希望也不大了

网友B:
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台电脑试试

不行的,我都换了三台了,最后还是返厂了,不折腾了。谢谢提醒

网友C:
刷机最好把线插机箱后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机最好把线插机箱后边

笔记本的几个USB都插过来了。还是一样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