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山狗和图传怎么接线

楼主(2014-11-29):
新买4000山狗,送的usb线b+ b- v+ v-四条线,是不是v+接miniosd的视频输入,v-接osd地线?然后那个b+ b-应该是接电源实现充电吧?但是山狗充电输入电压是5V的,图传貌似是12V的,不能直接从图传取电吧?我是精灵2。还有300多那个狗云台的电源要从精灵2那里取电呢?懂的盆友麻烦告知,谢谢。

网友A:
常理推断是的,山狗5V电,要加降压,精灵不清楚如何取电,

网友A:
TB有降压模块,小的2A接无问题。好像几块钱吧。

网友B:
Ts835图传发射有5v供电输出,其实不用这两根剪掉也可以,松的山狗视频线很硬,四根都接会影响云台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理推断是的,山狗5V电,要加降压,精灵不清楚如何取电,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835图传发射有5v供电输出,其实不用这两根剪掉也可以,松的山狗视频线很硬,四根都接会影响云台动作…

谢谢,把线的外壳去掉应该就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把线的外壳去掉应该就不会

其实山狗的电池足够你拍一个半小时,用不着用5伏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有降压模块,小的2A接无问题。好像几块钱吧。

不打算边录边充的话也无所谓了,反正山狗可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山狗的电池足够你拍一个半小时,用不着用5伏供电。

是呀,就是想问清楚,看看有没有5伏供电,这样有时候狗忘了充电可以直接接精灵录像,不用等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就是想问清楚,看看有没有5伏供电,这样有时候狗忘了充电可以直接接精灵录像,不用等充电

大部分玩家都是把电源那两根剪掉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呀,就是想问清楚,看看有没有5伏供电,这样有时候狗忘了充电可以直接接精灵录像,不用等充电

你如果非想用的话,PMU有5伏3A输出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非想用的话,PMU有5伏3A输出可用。

恩,也是没多大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