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4000山狗和飞越狗台二人组

楼主(2014-11-29):
使用SJ4000配飞越狗台一年多感觉相当满意,对于咱屌丝而言称的上低投入高产出。最近经常看到有模友咨询这二货的配合问题:AV输出接线,云台的平衡情况。

1、AV输出线的制作
SJ4000卖家好心送的MicroUSB定制线,不管是直头还是弯头用在飞越狗台上都不合适。还是动动手弄个头焊吧,套上热缩管并上弯90度,具体接线参考下图。

2、云台平衡问题
SJ4000镜头位置比狗3的靠下,云台的固定支架还是收藏起来吧。那怎么固定?直接卡进去,不放心再套根皮筋。卡进去后,俯仰是平衡的,横滚平衡只要左右移动相机调整。在云台断电情况下,相机俯仰横滚水平就算平衡了。歪脖子肯定不行的!

图中相机位置正好平衡的。

MicroUSB头的位置恰到好处。

套根皮筋放心些,纯屌丝手法,还请各看官不要吐槽。

山狗的护身服,出场所时才能解下的。

网友:
固定的方法简单有效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要是有个合适的镜头盖或者UV镜就好了……

网友A:
甘草片药瓶盖刚好,镜头盖

网友:
充电?还是AV线??

楼主:
既能充电又能A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甘草片药瓶盖刚好,镜头盖

良方啊!马上去药房弄一瓶!

网友:
引用 楼主:
良方啊!马上去药房弄一瓶!

网友B:
怎么卡进去的哦~~~sj4000比真狗大了一点点硬塞吗?我的就是没敢硬塞~~~本来想切掉一点但也是不舍得~~~

网友C:
为啥我的SJ4000买的AV线 只有四根线 而且 接了AV线 也没有图像 需要设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的SJ4000买的AV线 只有四根线 而且 接了AV线 也没有图像 需要设置么

AV线和GND地线都要接,还有山狗的AV模式打开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卡进去的哦~~~sj4000比真狗大了一点点硬塞吗?我的就是没敢硬塞~~~本来想切掉一点但也是不舍得~~~

就大么一点点挤得进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AV线和GND地线都要接,还有山狗的AV模式打开开即可。

我买了两根线都不行 打开TV模式也没有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两根线都不行 打开TV模式也没有信号输出

自己买的还是山狗卖家送的?送的肯定可以,自己买的的话要五线的MicroUSB头,四线不行,少的那根线正是AV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买的还是山狗卖家送的?送的肯定可以,自己买的的话要五线的MicroUSB头,四线不行,少的那根线正是AV ...

卖家给的最近也不能用了

网友:
甘草片是大夫给开的药方吗赞一个

网友E:
楼主,你好,我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安装山狗的,但是云台会抖动,但是如果不插USB视频输出,把相机安装到位云台就不抖,请问楼主的云台会抖吗?还有就是楼主的意思是否指在不通电的时候相机如果移动到使俯仰和横滚平衡,相机不倾斜,云台就可以正常运行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安装山狗的,但是云台会抖动,但是如果不插USB视频输出,把相机安装到位云 ...

你的云台平衡方法是正确的。关于不插usb线不抖插了就抖,问题可能就是usb线太硬给云台增加的负担编大导致。为此我的线特意用的24AWG出硅胶线做的,原线太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云台平衡方法是正确的。关于不插usb线不抖插了就抖,问题可能就是usb线太硬给云台增加的负担编大导致 ...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5-01-10):
焊接怎么个顺序,求指导

网友(2015-04-05):
这个贴好,正好淘了个飞越云台和山狗,正愁匹配问题

网友F:
带wifi的山狗有Av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wifi的山狗有Av输出吗?

自己看看菜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