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BL 问题若干!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4-11-29):
玩了很久的977,终于入了下一个小鸡HP100BL。一路从MINI CP  SUPER CP V120D02S走来,最耐炸的就是977 自旋爽,耐炸,舵机从不坏! 可惜随着技术的提升,977动力不足毛病愈发突出,决定入HP100BL体验一番,今天小鸡到手,那么问题来了!(不是挖掘机!!
1.感觉舵机上下一卡一卡的是怎么回事?
2.我看有帖子提到换白色舵机?到底是哪一款?
3.整个尾巴能不能通用其他小鸡的?(这个35一个,贵啊)比如V922?HCP80?

网友:
1 直线舵机通电后是会微微有抖动的,只要能正常飞行就行。
2 白色舵机主要是指fbl家卖,但是和哪一款通用我也不清楚。可能 是922的吧。
3尾电机都通用的:7X16。

网友:
我有977和SCP,SCP和977比很渣,续航不行,动力不行,敏捷度不行。楼主尽快评测下100bl和977?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指的是优缺点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指的是优缺点对比

动力HP100完胜977
耐炸HP稍微差点
手感977好点  特别是尾巴 HP100要回弹 977不会 自旋都差不多
配件价格 差不多
舵机 977完胜 耐炸 耐脏 从来没坏过 HP100一卡一卡的 还容易坏
结论  新手977 977只能练到倒飞 3D动作只能翻滚    老手HP100  动力足 动作能做多   土豪 150DFC 180CFX 完毕!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力HP100完胜977
耐炸HP稍微差点
手感977好点  特别是尾巴 HP100要回弹 977不会 自旋都差不多

多谢多谢,看来977是需要升级的,虽然977还不熟,还不到换机的时候,不过准备提前入HCP100S,先入手预习下。

某宝买的2.4G模块不好使,只好把977原控的高频头拆了,移植到devo 7e的控上去了,然后通过设置油门曲线练习倒飞的舵面反应,可惜了原来的977控了,貌似RMB130呢。准备等正飞/倒飞舵面反映烂熟于手的时候再练翻,要不害怕翻过去就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多谢,看来977是需要升级的,虽然977还不熟,还不到换机的时候,不过准备提前入HCP100S,先入手预习 ...

HCP100S我也看好 要是配件白菜点 肯定不错 977手感真的不错的 比HP100BL舒服多了 就是动力弱 其他真没什么缺点~

网友:
977适合新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