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象信号模糊,很烂

楼主(2014-11-29):
飞控是U2,今天装好了插上电池图象是花的,线都连接正确了的

楼主:
具体是这样的,第一次插上电的时候很清楚,过了20秒左右就突然变模糊了,像图中那样

网友A:
明显就是屏的问题高压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就是屏的问题高压部份

高压部分是什么?

网友:
显示器高压部份

网友:
接上视频,画面有明亮内容的时候会不会变好?

网友:
因为没接摄像头

网友:
屏不对,字幕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