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起飞的问题,

楼主(2014-11-30):
求助各位大神们,小弟以前玩的4轴、这两天换了6轴,用的飞越680,朗宇3508 380kv 好赢30a。1238桨,naza lite 飞控。电池是格氏的5300mah 6s的。花了两天时间装好,今天去楼下试飞,由于第一次试飞,推油门推的很慢,不过没有正常起飞,而是直接向右飞,我就赶紧放掉油门,只是断了桨,然后回家检查,重新平衡了一下,检查了飞控,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晚上又下去试飞,结果还是一样,起飞直接向右翻,断了2个桨,电机磨刀了一点也不知道电机有没有事,求助各位大神,小弟该怎么办

楼主:
求救啊各位大神们

网友A:
启动前指南针校正,起飞油门不要太慢,太慢反倒容易出事,起飞的时候多少会有点偏,还有检查GPS在调参软件中的值是否正确

网友B:
飞控跟重量都不知道,怎求?估计是APM或PIX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前指南针校正,起飞油门不要太慢,太慢反倒容易出事,起飞的时候多少会有点偏,还有检查GPS在调参软件 ...

起飞时明显感觉有几个电机的转速不一样,怎解,现在我都不敢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跟重量都不知道,怎求?估计是APM或PIX的现象

naza lite的飞控,重量大概1,5kg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时明显感觉有几个电机的转速不一样,怎解,现在我都不敢起飞了

飞控的位置是不是在中心,前方正对飞行方向?
仔细检查一下,应该没问题的。

有一次我摔了,就发现飞控位置都偏移了,现象和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时明显感觉有几个电机的转速不一样,怎解,现在我都不敢起飞了

听起来是油门行程要重新校正

网友:
油门没有校正吧??还有注意电机旋转方向~~~~按照naza说明去安装~~~

网友:
通道插错了吧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
在排除了插线错误和校准问题之后,如果还是偏,一把油门拉起来,全交给飞控,啥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