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滑板车底盘DTV 履带越野车有人 一起DIY的吗?

楼主(2014-11-30):
最近得到一批履带底盘,想做个越野车,有人一起做么?

网友A:
支持履带车! 履带底盘上图看看多大的,准备整体预算多少,动力是机还是电的。样式最好自己出图,不建议仿造别人的。

网友B:
想参加,上底盘具体尺寸,及多角度图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支持履带车! 履带底盘上图看看多大的,准备整体预算多少,动力是机还是电的。样式最好自己出图,不建议仿 ...

我这边有齿轮箱,两边是牙嵌式离合器的,非常适合改装履带车。待会到车间拍摄个照片上来。我玩真坦克十年,所以玩这个履带车,小CASE。有兴趣联系我。

网友C:
第一个图应该是一种水稻收割机的底盘,主动轮上带制动器,这个结构比较复杂,但是承重比较好,缺点是速度太慢。DTV的转向是依靠液压制动盘制动单边转向的,我个人觉得,这种开放式的制动盘在越野的时候磨损非常大。

楼主最好把履带的参数发上来看看,主要是宽度,长度,还有就是内部是否有钢丝或者是铁铰链,这对越野和耐久性都有很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履带车! 履带底盘上图看看多大的,准备整体预算多少,动力是机还是电的。样式最好自己出图,不建议仿 ...

190的通机汽油机或者是摩托车发动机。没预算计划,花多少钱算多少,不过不打算用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参加,上底盘具体尺寸,及多角度图片。

尺寸还没量,你可以参考图一,改天发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有齿轮箱,两边是牙嵌式离合器的,非常适合改装履带车。待会到车间拍摄个照片上来。我玩真坦克十年 ...

齿轮箱什么价格?我QQ5024581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应该是一种水稻收割机的底盘,主动轮上带制动器,这个结构比较复杂,但是承重比较好,缺点是速度太 ...

内部有铰链的,尺寸改天量下,刹车是封闭的。跑快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有铰链的,尺寸改天量下,刹车是封闭的。跑快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他那个设计就是重载低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齿轮箱什么价格?我QQ502458111

齿轮箱估计要1700元。不过我这边旧的很多,价格要便宜些,实际上就是外观不好看,齿轮磨损很小。我一直都想改个坦克出来,这种想法都有三四年了,总是没空。因为这种齿轮箱最适合改装坦克,输出动力流和坦克变速箱是一样的,和手扶拖拉机也是一样,牙嵌式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箱估计要1700元。不过我这边旧的很多,价格要便宜些,实际上就是外观不好看,齿轮磨损很小。我一直都 ...

哦,我弄一副来。

网友D:
呀,,,不错,,,,,楼主做好我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呀,,,不错,,,,,楼主做好我收,,,哈哈

有合适的变速器很快的。

网友:
发几个齿轮箱的图片上来:

在插秧机上的安装状态

网友C:
上面发的齿轮箱,做履带车辆非常合适,三路动力输出,一路是行走部分,一路是执行机构,这个可以空着,还有就是有一路液压动力,用在履带车上也可以暂时空着,后期可以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发的齿轮箱,做履带车辆非常合适,三路动力输出,一路是行走部分,一路是执行机构,这个可以空着,还有 ...

不怎么喜欢皮带传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怎么喜欢皮带传动的东西。

如果不用皮带传动也可以,把皮带盘全部取消,使用联轴器将发动机的输出轴与齿轮箱的输入轴直接连接,但是这样传动的方向可能就反了。皮带传动的好处是对安装位置要求不是非常严格,如果使用联轴器,则对心要求就较高。

网友:
羡慕啊
有钱折腾就是好
羡慕嫉妒恨
密切关注

网友E:
我愿意一起做
不过得先看看履带的全图
还有波箱内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愿意一起做
不过得先看看履带的全图
还有波箱内部图

大概就是哪个样子,看不到的地方想象下吧,懒得去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