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U重大问题,客服快来。

楼主(2014-11-30):
官网GCU显示最新为2.2版本,我目前是1.8版本,可是升级就是自动搜索不到2.2。这啥情况啊。不升级云台,不受控啊。晕死了

网友:
客服年后肯定能来。。。

网友:
干嘛要升级呢

楼主:
不升级,云台不受控啊,客服给我的解释。、我用主控用7008接收机。SBUS接法,云台用2006接收机,普通接法,通道能够映射,但是用遥控,它木有反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升级,云台不受控啊,客服给我的解释。、我用主控用7008接收机。SBUS接法,云台用2006接收机,普通接法 ...

不会没有对码吧/

楼主:
终于解决了,是插错CON口了。现在就是不知道,IMU的Z值,X值,和Z值,还有GPS,的Z值,X值,Y值,看的头昏眼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是插错CON口了。现在就是不知道,IMU的Z值,X值,和Z值,还有GPS,的Z值,X值,Y值,看的头昏 ...

有啥好花的?都是:x,y,z的正方向对应飞机的前,右,下

网友:
下次发标题注意一下,这个是重大问题吗?

网友:
不升级挺好的啊

网友:
客服的话能信母猪能上树,我的遥控S2开关有问题,他让我升级,不升还好,一升级直接控制云台不管用了,只能全部返厂了。刚开始还说能换新机。今天又说,给我修修就行了。遥控器S2胎带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