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Gov定速灯一直闪烁求解

楼主(2014-11-30):
之前用过在600N上并且插过定速线,后来换了vbar就没在用了,现在装到600E上,调试其他都正常,就是定速灯一直快速闪,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还没通电飞,所以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电调的定速设定?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情帮忙解答下。ps:3gx我会调,用的也OK,不要叫我直接换vbar k8啦…

网友A:
你是用JR的控吗

网友B:
跟电调定速没关系,一直闪是没有开启3GX定速,600N有定速探头插到3GX,600E用电调定速,两码事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JR的控吗
是jr控,下午测试了,没什么影响。虽说没用3gx内建定速应该是红灯而不是闪,不过能用就不去管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