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一天QAV250装机完成 好玩!!和若干问题!

楼主(2014-11-30):
第一次走进四轴世界,经过了漫长的纠结与选择,终于在某宝上拍下700多宝贝,周三收货,没时间装啊,终于等来周末,尽管非常想组装上,但心里真没底,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什么飞控啊,设置啊,校准啊,开源啊,真心不懂啊。以下是昨晚和周六一下午的成果,必须要感谢泡泡老师的视频教程,少走了不少弯路啊,已成功组装、排线、调试、试飞!比想象中好玩,好控制,相信装了图传更有娱乐性了!

配置如下:QAV250机架,银燕1806 KV2280,银燕12A电调,5030便宜桨,CC3D飞控固件14.06(14.10没资源),2200毫安时25C锂电,乐迪2.4G 6通道,乐迪2.4G7通道接收机,和一个BB响。

我没有秤,也不知道一共多重,清空了以前玩电直的所有参数,遥控器全默认,油门0-25-50-75-100,大约40%油门起飞的,估计有点重,换做1500毫安时电池会轻很多吧。

下面有首飞视频,其实共三段,其中第一飞根本就没离地,因为在就要起飞时,三号电机子 dan头自己掉了!~ 吓出一身冷汗,赶快重新紧了四个子 dan头,幸亏在地面上掉了,要是飞起来掉了,我就...... 第二飞练习一下,就不现眼了,只把第三飞大家看一下,共同学习!~

另外请问大家:
1.飞来近地是感觉很不稳定,1米以上就稳定多了,是气流问题吗?
2.在空中以机身为轴,有轻微的抖动或晃动,是感度太高了吗?
3.在空中有慢慢的转头现象,要手动修正,方向时逆时顺不定,这个要怎么设施呢?
4.感觉自稳还蛮好的,比电直要不停的盯着姿态放松多了,太舒服了!~但还是不时地以水平面漂移,这个能调吗,还是就这样了悬停都这样除非带定点的?
5.大家看图我的CC3D减震,还是用原来的尼龙螺丝固定了减震球,是不是这样没效果啊,要不还恢复到原来的尼龙块,那就没减震了,CC3D这飞控,需要很好的减震吗?
6.大家看“第三飞”视频里,降落后为什么1号电机还运转了2-3秒,这是几个意思捏?

谢谢大家啦!!!

昨天晚上一团乱!

今天下午拍号线上电机。

走线。

这样减震有用吗,还是用原来的尼龙块?

可装好了......

来吧小昆虫!~~

乐迪2.4G 直机版

挂上BB响,准备起飞!~~

网友A:
如果子 dan头掉了的话。。。
说明电机装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子 dan头掉了的话。。。
说明电机装反了。。。

看图明显装反了,黑色在左上角和又下角,红色右上角和左下角

网友C:
楼主台灯哪里买的

网友D:
不错,我也想弄一个玩,你买的是套装还是一件一件配,在哪家买的,请给个提示

网友:
该入手个小四轴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明显装反了,黑色在左上角和又下角,红色右上角和左下角

是反了吗,可是调试时候转的方向是对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台灯哪里买的

宜家买的,USB供电专门放电脑旁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我也想弄一个玩,你买的是套装还是一件一件配,在哪家买的,请给个提示

不是套装,是在一家店里配的零件,套装的好多东西我有了,电池啊,遥控啊等,某宝上的,叫飞扬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反了吗,可是调试时候转的方向是对的哇

电机转动方向都是可以调的不存在反不反。关键是你这种自紧桨的桨夹自紧效果是跟转动方向相关的反了反而会松~~~正常顺时针方向拧紧的应该在右上和左下,逆时针拧螺丝的应该另外两个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套装,是在一家店里配的零件,套装的好多东西我有了,电池啊,遥控啊等,某宝上的,叫飞扬模型

哦,谢谢,回头我也去看看,也弄一个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反了吗,可是调试时候转的方向是对的哇

电机转向可以调换,桨夹螺纹正反是换不了的……

网友:
问题一:是因为地面效应。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6593/8739174.htm?fr=aladdin
其他问题不是很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宜家买的,USB供电专门放电脑旁边的

给个关键词吧

楼主:
TYP J1211F HALVSTOP 标签上是这么写的

网友:
减震不对,太紧了

网友E:
我和LZ配置差不多,带FPV只能飞6-7分钟
我打算换1500电池,2200太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和LZ配置差不多,带FPV只能飞6-7分钟
我打算换1500电池,2200太重了

一样,我的全设备上2200就650克了,上1300 590克,也就5 6分3.6V报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样,我的全设备上2200就650克了,上1300 590克,也就5 6分3.6V报警

我查到问题了,是我的电池不行了。我换1800新电池,530克能飞12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查到问题了,是我的电池不行了。我换1800新电池,530克能飞12分钟

我有空也试试,就是相机、图传和摄像头太重了,这些东西拿掉至少能轻100克呢,你电压设定是3.6,BB响一叫就落还是觉得动力低了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