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三点炸机了,两个银燕电机冒烟,还能用吗

楼主(2014-11-30):
半夜三点机了
新手入魔
一直到半夜三点才把机子拼好
还有连接CC3D按教程都设置好了
兴奋过头
接上电源放地上
准备试试接的对不对
跟着老是解锁不了
乱按遥控
跟着突然解锁了
立马原地一个后空翻
东西散开一地
两个电机起烟了
马上拨电池

两个电机发热厉害
过了十分钟
再接上CC3D控制台
测试四个电机都还转
想问下前辈们
这两个电机还能用吗
发热起烟影响大吗
跪谢。

网友:
换新的吧

楼主:
75块一个,活了不到十秒钟,一入模门深似海啊准备今天早上先组装起来
去找个草地低飞试下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75块一个,活了不到十秒钟,一入模门深似海啊准备今天早上先组装起来
去找个草地低飞试下先

单独试试运转的电机温度

网友:
先用手托着试试再说啊!哪有一上来就开始飞的,

网友:
最好别用了

网友:
冒烟了最好还是换了吧,安全

网友:
大半夜不睡觉的结果

网友:
大半夜的,电机要休息了

网友:
在当地找个老模友指导一下比较好。

网友:
还需要加强学习啊

网友A:
电机里冒烟还是换了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里冒烟还是换了保修

冒烟能保修吗?
如何申请保修啊
求经验,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冒烟能保修吗?
如何申请保修啊
求经验,谢谢

手误本意是保险

网友:
新手常犯的错误:试机的时候兴冲冲先装桨
切记:试机时不要装桨!只有在调PID时,且是环境确认可控的情况下才能上桨。引以为戒!

网友:
引用 楼主:
75块一个,活了不到十秒钟,一入模门深似海啊准备今天早上先组装起来
去找个草地低飞试下先

买贵了

网友:
联系厂家然后发过去就能满血复活了

楼主:
好,我联系下试试

网友B:
银燕的电机很容易烧的。。。我拿到4个测试   上天两次  空机测试了一下一个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的电机很容易烧的。。。我拿到4个测试   上天两次  空机测试了一下一个冒烟了

**,以后也不买这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后也不买这货了
发热严重的 他们会告诉你是虚焊。。。。玩多轴一年多了 第一次听说

网友C:
上螺丝时候有没有顶到里面的漆包线了?我有个朋友顶到里面的漆包线了,电机报废了,返厂维修,重新绕线35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