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碰到一个银燕1806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11-30):
刚装了个qav250四轴,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拉油门一号电机有时候会不转,要拉大油门才工作,之前在cc3d校准过电机的初始启动转速,四个电机都能同步运转现在大概有1/3的机会一号电机不能跟其他三个电机一同旋转,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油门行程没校准吧?

网友:
油门行程没校准吧?

设置过了,而且这种情况是偶尔发生,如果是油门问题,应该每次都会出现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过了,而且这种情况是偶尔发生,如果是油门问题,应该每次都会出现才对吧

水平校准过没?我记得有个帖子是说震动会让飞控的水平跑偏

网友:
水平校准过没?我记得有个帖子是说震动会让飞控的水平跑偏

出了问题后还没校准过
不过加大油门可以正常起飞,起飞后也没什么异常

网友B:
检查一下一号电机的香蕉头是否松动吧,有可能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一号电机的香蕉头是否松动吧,有可能是接触不良

刚刚把有问题的电机做了对调,又重新校准了一下电机初转油门量和平衡,测试了几次暂时没发现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