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到没有太多电的时候 飞机就剧烈摆动 炸鸡 好像飞控不参与平衡

楼主(2014-11-30):
为什么每次到没有太多电的时候 飞机就剧烈摆动 炸鸡 好像飞控不参与平衡。  新手刚装好的机机。 h4 x8。铂金30a 朗宇4110s dji v2飞控  带gps  iosdmini 电池10000mah 6s 天地飞9。 不知道每次开始还是爽飞的。到后面估计没剩多少电的时候  就不平衡。然后炸鸡。每次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 所以恳请模友分析

楼主:
回家测了下电池。第一节3.58  第二节3.68。3.7。  3.68。 3.7 。3.67

网友A:
这样飞几次就算不炸机,电池也可以扔了~~~锂电池不能过放的·~~你那个不是飞控不控制,压根就是电池放到都没电了~~~

网友:
建议LZ换飞控吧 别用大疆的了等炸鸡了 都不知道怎么炸的

楼主:
楼主穷孩纸一个 已经没钱换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飞几次就算不炸机,电池也可以扔了~~~锂电池不能过放的·~~你那个不是飞控不控制,压根就是电池放到都 ...

为啥飞控不报警呢 还有平均在3.7左右啊。不算过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穷孩纸一个 已经没钱换设备了

bb响3.6v报警赶紧下来,你电池的电放的有点点过。电池什么牌子的?

楼主:
电池没多少的时候飞控会不平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bb响3.6v报警赶紧下来,你电池的电放的有点点过。电池什么牌子的?

好像是达普什么的 我忘记带bb响了。 但是下来我回家用bb测了下。没有一节电池低于3.5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达普什么的 我忘记带bb响了。 但是下来我回家用bb测了下。没有一节电池低于3.5啊

没电的话飞机不会自己降落的吗 如果要是远距离飞行。听不到bb怎么办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电池的问题,不是电池过放了,就是电池掉压过快!很明显到后期电池输出不行造成电机无力控制姿态了~~~基本上维持不了升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电的话飞机不会自己降落的吗 如果要是远距离飞行。听不到bb怎么办

楼主真逗  电池没电 电机动力就下降  飞机当然稳不住
还有 飞行结束后电池电压是会回升的  你的都到3.6V了  飞行时基本就是3.5V  没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逗  电池没电 电机动力就下降  飞机当然稳不住
还有 飞行结束后电池电压是会回升的  你的都到3. ...

我们这么辛苦的和他说问题原因,感觉楼主还是不懂。一声叹息。还有个职业黑飞控的,什么都赖飞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么辛苦的和他说问题原因,感觉楼主还是不懂。一声叹息。还有个职业黑飞控的,什么都赖飞控

嗯 估计楼主是初入航模  他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

网友:
电池内阻太大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 估计楼主是初入航模  他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

新人一般都比较固执,我当初也是,说到底还是缺少炸机经验

网友:
1.        这电池放电绝对是有问题,第1节的电压差太多了,如果你用的是x普的话,就验证了最近有一文点出,此电池广告效果大于实质。
2.        如你是用v2飞控,它有两段电压,依说明先测好线损多少,确实设好第一级、第二级保护的电压,到达第一级保护时,led闪红灯,就是你该降落的时候了
你提的这问题不是飞控的问题,而是使用上的问题

网友:
不是飞控的问题,电池过放电了,还不炸下来,另外,我也用×普电池,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人一般都比较固执,我当初也是,说到底还是缺少炸机经验

哈哈哈   炸炸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