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天地飞7飞真机时副翼升降是正常的,但是飞模拟器是反的,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4-11-30):
安装的是凤凰模拟器

网友:
建议飞xtr模拟器,新手用简单,问题少

网友A:
模拟器里相应通道设置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里相应通道设置反向

是的

网友:
模拟器遥控设置里面翻过来就行了

网友:
一个遥控器里是可以保存多架不同设置飞机的。要单独设置出一架飞机用于模拟器的。

楼主:
怎么弄得?求教

网友:
模拟器上控通道设置一下

楼主:
现在可以了,但是油门动不了/

网友(2015-02-06):
界面里就那么几个选项,好好试试就出来了

网友:
我也想入个天7

网友:
新建一个模型,重新校准一下遥控,反向的话在菜单里面设置一下正反就行了

网友:
498天7刚下单,坐等到货

网友:
到时候不会装模拟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这就入模了

网友:
模拟不会装

网友:
盐城有前辈啊?

网友:
想找个师傅,少走点弯路!

网友B(2015-10-03):
天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