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不是新版电池

楼主(2014-11-30):
双11买的双电版本。两块电外表都有V2.0的字样,上V3.6调参软件看,电池固件信息是1.0.0.8,引导程序是2.3.0.1,固件升级无可用更新。
请问,这个固件是最新的吗?是否有自放电功能?

网友A:
能不能自动放电不知道,但我给个权威的说法,双11卖的电池,有新有旧,新的是1.0.08版,老的反而是2.0.0.0版,区别是,新版不能自己改电池了,单片机程序升级了,就是只能用官方电池到死了

网友B:
我的是老电池,现在已经升级到2.6了,难道我的可以用淘宝5400mah副厂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自动放电不知道,但我给个权威的说法,双11卖的电池,有新有旧,新的是1.0.08版,老的反而是2.0.0.0 ...

放弃买改装电池的念头了,谁知道DJI在各种固件里又加了什么料,而且原厂电池的“威力”也见识了,其实就是个动力源,喧宾夺主了,也没办法,利润才是厂家最终追寻的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老电池,现在已经升级到2.6了,难道我的可以用淘宝5400mah副厂电池吗?

请教 电池要如何升级? 升级后有何好处?

网友:
利润最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 电池要如何升级? 升级后有何好处?

用最新3.6调参升级啊,今天试机没发现有什么不同啊,哦好像说增加了自放电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 电池要如何升级? 升级后有何好处?

但是你必须看升级说明是否符合升级条件

网友:
电池没问题的,自放电功能升级到最新的固件版本就有了。对于你的电池,1.0.0.8就有这个你说的自放电功能。2.3.0.1的loader也是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