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40m遥控器做个潜艇的话最多能全潜多少米?十万火急啊,要要入设备了。。。。

楼主(2014-11-30):
如题,大神们给介绍几个遥控吧!要能全潜的啊,谢谢,谢谢

网友A:
你要多少米?潜一米和十米在视觉效果上有啥区别?

网友:
潜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多少米?潜一米和十米在视觉效果上有啥区别?

最深一米就行,在游泳池里玩,能见度还好

楼主:
最深一米就行,游泳池里能见度还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深一米就行,游泳池里能见度还好的

是否能控制要看水对信号的“隔离”作用有关,和能见度无关(能见度只和是否能看清并正确打舵有关)。真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能控制要看水对信号的“隔离”作用有关,和能见度无关(能见度只和是否能看清并正确打舵有关)。真不 ...

谢谢啊,之前翻老帖发现有的说40m的遥控能穿水3-4米,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之前翻老帖发现有的说40m的遥控能穿水3-4米,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遥控能穿水3-4米,如果船就在你脚下,往下3-4米是完全可以的,但如果船离你几十米时,3-4米深是否还能收到就不知道了。FM控的话,作了防水处理的接收天线能拉出船外的话,理论上接收效果会好些。总之这种事情需要试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能穿水3-4米,如果船就在你脚下,往下3-4米是完全可以的,但如果船离你几十米时,3-4米深是否还能收 ...

谢谢您了,受教了。。。买一个试试看。

网友:
72M足够了。

网友:
频率越低 水下穿透越好

网友(2015-01-14):
72M在脚底下能到2.2M,再深就没试过、用绳子拉下去试的、

网友(2015-03-15):
27M调频水底收发模块 27M双向收发模块 FSK调频水下无线收发射器

某宝 搜索这种模块可以更加深

网友:
频率越低越容易被干扰,FM用72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