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精灵2下面绑个GPS定位设备,54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4-11-30):
H33D云台,有两个问题,加重对飞行影响大不大?时间和操控

定位模块对飞控有没有影响,因为飞机本身就带GPS,这又是一个GPS,而且还要手机GPRS数据发射,会不会产生干扰

网友A:
嘿嘿,这想法有过,我有个城市漫步GPS跟踪器,装手机卡的,怕干扰!

网友B:
用锡纸包好应该没问题。 离指南针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这想法有过,我有个城市漫步GPS跟踪器,装手机卡的,怕干扰!

干扰就不会的呢!!只是说有没有这个必要咯!我之前也考虑过的呢,flytrex的,但是想了想,就算是飞丢了,你也有一定的几率是找不到的呢,但是谁都不想炸鸡的呢,是吧!飞好了,则么都不怕,就怕没飞机好就想装这拿个的!仅供参考~~

网友:
建议楼主买flytrex支持3g的网络制式,但是得海淘,呵呵

网友:
不重問題不大!

网友:
没问题,但是没必要

网友C:
我就有买,前几天才装上去......27g.......飞丢了好找.....
误差 5~15 米, 一定要买 GPS 定位.......
千万别买到基站地位....误差几千米.....= ="
另外某些 OSD 有显示经纬度的也行.........

网友:
只要不掉到水里,或是连 GPS 都摔烂....(那精灵几乎也烂到看不出样子了)......
或是被人捡走,把 GPS 关掉......
不然 99% 找的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有买,前几天才装上去......27g.......飞丢了好找.....
误差 5~15 米, 一定要买 GPS 定位.......
千 ...

flytrex就可以的呢

楼主:
回复楼上的,想买个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1600712.0.0&mt=  这种的

网友:
gps只接受不发射
另外可以用非凡的osd N系列  支持显示精灵的gps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锡纸包好应该没问题。 离指南针远点

用锡纸包上不就被屏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