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新手求固定翼fpv配置

楼主(2014-11-30):
如题,没玩过FPV,近段时间想搞个固定翼fpv玩玩,求大神们指点下,给个入门级配置,尽量详细点,谢谢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只能告诉你 需要。1飞控  有A控跟 H控、不喜欢折腾就买商品控、2 图传有1.2跟5.8 根据飞的距离选择功率大小吧,有几百的 也有2000mw. 可以加aat飞的更远。3摄像头  价钱差距 选择也很多。4 数传   飞机超出遥控器范围 就要加433 或者 功放。5   显示器。 有普通的显示屏 也有直接眼睛带的。 6。载机。 种类很多 根据不同需求 自己选。其他等高手补充吧。

楼主:
谢谢朋友讲解,兄弟我逐个搜索了解,准备入手搞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只能告诉你 需要。1飞控  有A控跟 H控、不喜欢折腾就买商品控、2 图传有1.2跟5.8 根据飞的距离 ...

apm飞,可否?

网友:
当初买了死胖子,后来后悔了,太大了,如果就飞场的条件限制和便携性而言,小胖子是很好的选择!

楼主:
你好朋友!载机用小胖子,但是其它设备呢?需要具体什么东西?能帮我列个清单吗?谢谢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谢谢

楼主:
无高手愿意解答

网友:
小胖子动力2814电机 桨,4s5000电池,A飞控或者H飞控,配个相应的433数传,APM能玩的来真心不多,摄像头700线几十块就可以,显示屏,天八遥控,1.2g图传,想飞远+AAT+平板天线+三脚架+cd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只能告诉你 需要。1飞控  有A控跟 H控、不喜欢折腾就买商品控、2 图传有1.2跟5.8 根据飞的距离 ...

请问什么是商品控?比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是商品控?比喻.....?谢谢

呵呵~!我也是新手,比如H控就是商品控,  飞控就是把几种功能集合到一起,比如 平衡仪这类东西! 开源控,就是你根据需要直接配东西,商品控 就是价钱高点,但是一个整体!拿来就能用! 具体飞控是包括哪些东西,你百度下,或者论坛看看~其实有些淘宝 飞控的产品介绍 就可以看出来~

楼主:
谢谢朋友详解,明天逐个了解购入

网友:
新手飞飘飘机吧

网友:
小胖子速度太快,建议先用1.4m冲浪者入门一下。配置可以选择2216 kv1400上8至九寸桨,到时候换载机了可以用到小胖子上。

网友:
冲浪者最佳

网友:
我的小胖还没弄fpv

网友(2014-12-30):
百度搜索 好小子1400 FPV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