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单独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4-11-30):
请教想ebc单独给飞控供电,是只接电调的信号线到飞控还是信号和负极都接上

网友A:
信号和负极都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和负极都接上
好的,谢谢,我试试,单独供电是不是好点

网友A:
电调供电布线比较简洁,我就是电调直接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