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用什么飞控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经济实惠。

楼主(2014-11-30):
680用什么飞控相对价格来说比较实惠·经济些,比较稳点。大神来给我解答哈呗。

网友A:
你是4轴还是6轴?性价比要不要考虑时间成本?

穷屌,时间大把,追求性能,MWC 100+搞定;穷屌,时间大把,追求功能,APM+GPS,300+;土豪,一秒几十万上下,追求稳定,双子星;土豪,追求性能,DJI A2

网友:
我觉得APM+GPS玩好了,再玩其他任何飞控都不在话下。

网友B:
naza  M  就可以了么

网友:
果断V2啊
或者牛逼的A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4轴还是6轴?性价比要不要考虑时间成本?

穷屌,时间大把,追求性能,MWC 100+搞定;穷屌,时间大把 ...

我550上用的是lite。我看有人说680用NAZA不怎么稳。

网友:
用极翼的P2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550上用的是lite。我看有人说680用NAZA不怎么稳。

我可没有推荐naza哦~~~~

其实有空折腾,个人高度推荐PIX+8N的GPS,性能和功能都已经接近极致了,也不算很贵,大概1K以内,比naza经济实惠多了。8N暂时可以先不买,先把pix弄回来熟悉下,调整PID啥的,因为有线报说过一段时间会有比较便宜的8N上市,300以内。如果等不及就还是6H好了。

网友C:
极翼p2  等8n如果刷新频率没有本质变化 还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极翼p2  等8n如果刷新频率没有本质变化 还是不行的

8N加入了对伽利略和北斗一代二代的支持,支持的定位系统连同GPS系统一共是4种,再加上运算能力的强化,定位速度和定位可靠性比6H都要高,更不要提7M这种入门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8N加入了对伽利略和北斗一代二代的支持,支持的定位系统连同GPS系统一共是4种,再加上运算能力的强化, ...

p2用的是7n,不是m

网友:
引用 网友D:
p2用的是7n,不是m

呃~~~我没有特指P2哦,只是说明下8N的优势而已~~~~

7N比7M是强那么一点点,不过跟8N比还是没法比的,通道数、支持的卫星系统种类、更新频率等等。

而且8N自带3轴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意味着硬件支持惯导吧?我不是很懂,瞎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8N加入了对伽利略和北斗一代二代的支持,支持的定位系统连同GPS系统一共是4种,再加上运算能力的强化, ...

我咋觉得你说的是7n不是8n 。。。目前用的都是6m 6h .6t吧 新手求教

网友:
是8N。

8N目前是NEO系列最强的,市面上的模块基本都在400以上,其实按说8N应该不如6H的定位高,不过6H毕竟是昨日黄花了,不支持多GNNS,所以可靠性8系可能更强。7系也是支持多GNNS,但是不支持北斗系统,更新频率也不如8N高。

8N不着急用的可以等等,有厂家马上会要杀入来竞争了,而且是按最高的设计规格来制作的,啥saw啥的,好像是跟有源天线的增益有关的,我不懂,也听得一头雾水,不过至少价格是会比现在市面上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M  就可以了么

我看有人说很不稳啊

楼主:
不是太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没有推荐naza哦~~~~

其实有空折腾,个人高度推荐PIX+8N的GPS,性能和功能都已经接近极致了,也 ...

好的   谢谢了

网友E:
NAZA-M Vx还是得要设定遥控器的飞行模式,也要进调参软件设定相关的参数。至于稳不稳,那也要看机架型式及感度调的好不好
Pix也要设定遥控器的飞行模式(飞行模式还比较多),默认参数也可以飞,要飞得更好一样要设感度(这边是PID,有自动调参功能)
所以,都是得花一些功夫,要不折腾,那就是买小白这样的JJ

楼主:
引用 网友E:
NAZA-M Vx还是得要设定遥控器的飞行模式,也要进调参软件设定相关的参数。至于稳不稳,那也要看机架型式及 ...

嗯嗯,这个得好好研究。

网友F:
若是h4 680,最好用naza,机身空间太小,用apm pix,安装的时候会有想死的感觉,要是不是h4就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是h4 680,最好用naza,机身空间太小,用apm pix,安装的时候会有想死的感觉,要是不是h4就随意了

恩恩     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