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A-550四轴首飞RTL回家

楼主(2014-11-30):
自己组的DAYA-550四轴今天外场首飞,总体情况良好,飞行中在稍许不稳定,看来PID还得调。电池不满情况下测试的,留空时间约20分钟。RTL自动降落时一支桨先触地了,桨没事,电机停转。后重新解锁,电机是转的,但又停了,不知是不是电压不够问题。

上视频:

楼主:
补充:DAYA-550配置——DAYA-550机架
APM2.6飞控+GPS
朗宇3508KV580电机
好盈铂金30A电调
APG1238桨
格式4S5300mAh电池
3DR数传
整备重量:
不含电:1.3Kg
含电:1.85Kg

楼主:
请各位多指导!

网友A:
动力富裕多,调低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富裕多,调低PID。

谢谢,有空准备自动调参一下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DAYA-550配置——DAYA-550机架
APM2.6飞控+GPS
朗宇3508KV580电机

新的550吗?,APM和你的一样,应该性雷,但我的是直针,不捉刀能上的上不?

楼主:
是新的550。APM的确是雷家的,弯针,感觉这样插线方便一点。最后一句没懂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550吗?,APM和你的一样,应该性雷,但我的是直针,不捉刀能上的上不?

嗯,你说得都对。最后一句没看懂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你说得都对。最后一句没看懂哈

我的APM是直针,不知道能不能上的上,因为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APM是直针,不知道能不能上的上,因为有线

直针安装时有点不方便,线压在上面

网友B:
如果压线就完了,容易破坏APM的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压线就完了,容易破坏APM的平衡

是的,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DAYA-550配置——DAYA-550机架
APM2.6飞控+GPS
朗宇3508KV580电机

新款那里买的呀

楼主:
你 问的是机架吗?厂家直接买 的

楼主:
你发的是乱码

网友B:
这是什么问题,怎么会乱码,我早就看好了,想知道价格和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问题,怎么会乱码,我早就看好了,想知道价格和地址

中心板上下板,我是直接找厂家被买的,原来的板板因为短路失火,烧坏了
具体见此:http://tieba.baidu.com/p/3430541665

网友C:
哥的加长铝合金电机座 能扩展到17寸桨,没必要了,,用普通塑料1238  390KV 3508 3KG 飞25分钟 6S 4000MA LITE简版,悬停飞行刚刚的。

网友:
楼上的是负载3kg还是总重3kg?

网友:
小小小小炸

楼主:
不炸不长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的加长铝合金电机座 能扩展到17寸桨,没必要了,,用普通塑料1238  390KV 3508 3KG 飞25分钟 6S 4000MA L ...

加长铝合金电机座?那你现在轴距多大?

网友D:
楼主机架哪里买的 淘宝没有沉金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机架哪里买的 淘宝没有沉金的呀

沉金的是厂家的新产品,市场还没推出。我这是全国第一块哈,直接找厂家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长铝合金电机座?那你现在轴距多大?

680 轴距了,比原来多5寸桨,这种铝件简单安装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680 轴距了,比原来多5寸桨,这种铝件简单安装轻,

550变成680,相当于单轴延长了65MM,只是不知道强度怎样?震动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补充:DAYA-550配置——DAYA-550机架
APM2.6飞控+GPS
朗宇3508KV580电机

不含电 1.3 kg ,貌似重了点。 我也买了这机架,还没时间装机,但是有先把个别的重量量了一下。

机架:257克
脚架:66克
电机座:76克
GPS:31克
电变4个:96克
电机:324克(X3108 720KV)
接收:15克
飞控:55克(含减震座)
电流传感器:20克
BB响:9克
1238 碳纤桨:55克
--------------------------------
总重:1004 克

这重量应该会再多一点,有些线要延长,再加上焊钖等等的,估计不会超过1100克。

另外,能多发点走线的图吗?现在正头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含电 1.3 kg ,貌似重了点。 我也买了这机架,还没时间装机,但是有先把个别的重量量了一下。

机架 ...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变成680,相当于单轴延长了65MM,只是不知道强度怎样?震动如何?

视频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含电 1.3 kg ,貌似重了点。 我也买了这机架,还没时间装机,但是有先把个别的重量量了一下。

机架 ...

已经合龙了,走线当时没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