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们帮忙XG7控的三段开关与哪吒飞控的映射问题

楼主(2014-11-30):
真心求教各位
模型已经玩了很久了,但第一次涉及到通道映射问题,没搞明白原理,买回来飞控却一直搞不定,所以来论坛求助

如上图所示,左面的AUX2两段开关,一直控制着接收机的AUX2端口,我想要的是右侧的三段FLAP襟翼开关分别控制飞控上的“GPS ”“姿态”“手动”三个模式,如下图

但一直不知道怎么让这个三段开关控制AUX2通道,或者我把原理想错了?
遥控界面下面有两个固定的混控模式,
EL-FL MIX

AI-RU MIX

FLAP SYS

下面都是自行设定的混控了,手机丢了还不能拍照片
我想问大侠们的是,怎么才能让这个三段开关控制三种姿态,通道该怎么连啊,接收机是831B,还有三个通道闲置GEAR   AUX1    AUX2    AUX3
飞控上的 二三档位开关通道  U 怎么才能得到这个三档位开关的信号呢?是不是有点低级?但我的确没弄明白原理,谢谢各位了,有图示是最好的

网友A:
这个简单,找遥控器说明书,把飞控上的U号接口接到你接收机上对应道你遥控手边的三关开关接口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找遥控器说明书,把飞控上的U号接口接到你接收机上对应道你遥控手边的三关开关接口上,就可以了 ...

我知道问题挺低级的,但就是没弄明白里面的设置流程

网友:
其实你可以收一套精灵2遥控收发,什么开关都有了,距离还比这个还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问题挺低级的,但就是没弄明白里面的设置流程

我用的是华科尔D10,刚才新控到又调了一次,如果你还没弄好就加我QQ454107527!

网友:
的确XG7只有这一个三档开关。要映射必须仔细看说明书,请先进system,再device里面有通道设置,然后再进function list进入通道,同时连接飞控软件。只记得这么多了,可能有错误的地方,楼主仔细看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