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主板电压最低只有4.65v

楼主(2014-11-30):
如图,用的是电调供电,接jp1跳线,今天看日志发现电压怎么这么不稳,单独bec供电会好一点吗?
请APM飞控玩家注意飞控电源最好从PM口供电,由于飞控板电路中有一个电源逆电压保护二极管和一个熔丝,只有电源从PM口接入时,这个保护电路才起作用,但随之带来的负面作用就是电源经过这两个元件之后会产生0.3~0.4V的压降,如果用普通的5V电源模块,那么APM上VCC的电压将达不到5V,如果其他负荷(OSD,数传,接收机等)也从APM飞控板直接供电,则VCC的电压将更低,有可能无法保证飞控板的正常工作,但我们的产品设计成5.3V,可以完美为APM提供电源。

还有,这个降压只有从电流模块供电才会有吗?

网友A:
建议用5.3V稳压的电源模块供电。单独BEC也可以,如果用电调供电的话外设不要拖太多。

网友B:
查你主板的那颗  自恢复保险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电压怎么看啊,我之前也是用电调供电后来装了夜航灯炸了两次,我怀疑是供电不足但是不知道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你主板的那颗  自恢复保险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5.3V稳压的电源模块供电。单独BEC也可以,如果用电调供电的话外设不要拖太多。

只带了两个舵机,和apm的gps和罗盘,不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带了两个舵机,和apm的gps和罗盘,不多啊

舵机很费电的,还叫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带了两个舵机,和apm的gps和罗盘,不多啊

不想死的话就给舵机单独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死的话就给舵机单独供电吧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