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机型选择的挣扎

楼主(2014-11-30):
以熟悉多轴及航拍为目的,选哪个好呢?
  • A:DAYA 550
  • B:QAV 250

550机架,大、漂亮,起步四五千。纯走航拍路线,后面估计还有折腾

250机架,小、灵活,三千封顶。穿越+航拍,唯是硬挂,配套设备与550类型差别不大

淘宝购物车都折腾好几遍了,还是无法决定。

各位能给些参考经验吗?

网友:
250是穿越的,用它能拍好的人,高高手了

网友:
买个 一步到位的遥控   天9或者D10     然后花1000以内配个四轴   练习   以后还可以升级配置航拍  一举两得    要具体配置 加我QQ 680488

楼主:
我所说的航拍只是说用来‘了解航拍’

要出好航拍,我知道
至少是大四轴到八轴及3D云台和配套的摄影器材

网友:
早晚都得买。

网友:
330 精灵,航拍穿越皆可,上两台

网友:
250玩穿越
550玩FPV
都需要!

网友A:
550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比较好

为什么推荐550呢?

网友:
250练手,我就是练新手买了个好控D10,组了台250入门,已经烧了不少银子了

网友B:
550级别有点不上不下,负载不比330的精灵多多少,续航和稳定性比不过800以上的6轴,如果只是因为手痒想飞着玩,建议还是考虑直接精灵,如果以后想考虑玩大的,那就从250开始,机架什么的省一点,控搞好一点,以后大机子,550上面的东西大机架都用不到

网友: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用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级别有点不上不下,负载不比330的精灵多多少,续航和稳定性比不过800以上的6轴,如果只是因为手痒想飞着 ...

谢谢有实在内容的回复

楼主:
精灵系列好多模友都是不推荐的,一入疆坑深似海

800以上级别我觉得就不是一般玩家能负担得起的
除了经济很富贵或是工作与此相关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系列好多模友都是不推荐的,一入疆坑深似海

800以上级别我觉得就不是一般玩家能负担得起的

只能说没有完美的飞控,但是如果经济条件限制,的确精灵是不二之选,多轴不像直机,直机一般一套螺丝刀就可以搞定组装,多轴要买很多线材,对焊接还有要求,往往机架组装就那么点事,焊接和布线要花很多功夫,如果只是想体验下多轴,精灵的确是目前成品机里面性价比还可以的,缺点是遥控没有升级价值,以后无论飞什么都要重新买设备,机架的零件也很贵,如果只是因为飞控的原因不选精灵的话,我觉得有点过了,精灵的销量不小,随着出货量的大增,问题产品的总数也有提高,但是比例相对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你可以考虑模幻天空那里的有限责任保险业务。

网友C:
没车就250,有车就550,大机子不好带,想飞没法飞的感觉最糟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车就250,有车就550,大机子不好带,想飞没法飞的感觉最糟糕了

这是个大实话,还真没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大实话,还真没车

我是从680 到 470 到现在新装的就只有320了,最多骑个电动车出门,便携最重要,这是真真的切身体会,折叠的终究不安全,震动,重,每次起飞都要检查,一体的就拿出来就飞
终究还是飞得爽最重要

楼主:
拍下了,daya 550

网友D:
恭喜,同样买daya 550 的路过~

网友E:
360机架+9寸桨,介于两者间,穿越和入门航拍都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