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跟电脑连接不上,求救

楼主(2014-11-30):
菜鸟一个,双十一买的精灵2,摸索中,65页说明书翻了几遍,官网下载软件,按说明书连接,就是连接不上,什么电池等机器信息都看不到,电脑设备管理器显示一个问号!跟客服联系说重新安装软件,安装后依旧!电脑的USB 接口没有插其他东西,原装大疆数据线!!请大家帮忙告诉我,到底应该怎么连接,步骤是什么?谢谢!

网友:
作業系統別用GHOST版本及精簡板
驅動程式是否裝上!
換條USB線

网友:
驱动没装上

网友:
这个网址里有连接不上电脑怎么办

网友A:
在上面网址里,找到这个 Win7系统安装调参软件驱动失败怎么办? 打开,按照说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上面网址里,找到这个 Win7系统安装调参软件驱动失败怎么办? 打开,按照说法做

您好,上面的网站,在XP 系统里,打不开

网友B:
驱动需要单装··装完驱动再装phantom2软件 就可以了··这是俩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需要单装··装完驱动再装phantom2软件 就可以了··这是俩程序!

您好,驱动怎么装?我就装了PT2软件,谢谢,帮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需要单装··装完驱动再装phantom2软件 就可以了··这是俩程序!

您好,驱动软件在哪来?怎么装?谢谢

网友B:
http://download.dji-innovations.com/downloads/driver/DJI_WIN_Driver_Installer.exe
你试试安装这个···安装完在插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download.dji-innovations.com/downloads/driver/DJI_WIN_Driver_Installer.exe
你试试安装这个· ...

谢谢您,看到飞机信息了!!这个驱动,在说明书里,大疆怎么不做说明!!

网友C:
楼主您好,在安装调参软件之前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在官方网站上精灵2产品的“下载”页面有,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在安装调参软件之前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在官方网站上精灵2产品的“下载”页面有,您的问题已经解 ...

进入官网,就是提醒你浏览器版本低!!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在安装调参软件之前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在官方网站上精灵2产品的“下载”页面有,您的问题已经解 ...

能不能发个软件包啊,进不了官网,永远提醒你,浏览器版本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发个软件包啊,进不了官网,永远提醒你,浏览器版本低!!!!!!!

您可以换一个浏览器,或者升级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可以换一个浏览器,或者升级浏览器

根本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我买个大疆,还要再花800多元钱去买套正版的最新电脑操作系统???这款产品,技术整合程度高,但使用说明必须详细对不对!??包装里简单的说明书,新手看了就飞,不炸才怪!!官网现在永远提醒你要升级浏览器,请问你大疆,什么页面需要升级什么样的浏览器,或者换什么样的浏览器,能否详细介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