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V2 炸机 帮忙 分析下原因 谢谢各位

楼主(2014-11-30):
解锁 一切正常 GPS至少7颗星  解锁后 推油起飞。2米左右 收油到50% ,飞机却一直上升 不悬停。连忙切到 姿态模式,6就电机就直接停转了。我和飞机很近 所以不存在失控一说。损失很大 预计在1W 左右,哎  悟空 我拿什么去爱你。

并不是黑大疆 ,但这样的状态真心很怕。已经定了 悟1了 。但希望大疆 就这次事故 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网友:
啥都没调好就上云台?你厉害

楼主:
一直在飞

网友:
等结果报告

网友:
很奇怪啊,切姿态?不是空中打杆了?

网友:
我擦又是自由落体

网友:
等待DJI检验

网友:
难道电源融化了  LZ用的什么插头。

网友:
明显油门低于15%了

网友A:
炸下来LED灯没反应,估计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下来LED灯没反应,估计断电了。

炸断电的 是我刚打到姿态就 掉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炸断电的 是我刚打到姿态就 掉下来了

掉下来时在空中LED灯也没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下来时在空中LED灯也没闪啊

仔细听 在着地前 有一个 电机重启的 声音。才起飞充满电的 电池。而且 不会一打到 姿态模式就 断电啊。这也说不过去。而且为什么 会一直爬高 ,这和电池也没关系的吧

网友:
上osd信息啊,不然怎么分析

楼主:
才起飞 就是没有那东西 哎

网友B:
之前正常飞过没有?遥控油门设置有没有问题?发现持续上升收油门没有?先排查这些可能性,外界因素都排查清楚了,最后就只能认定是飞控问题了。这画面看得人心惊肉跳,一辈子都不愿看到这样的画面,楼主节哀。

网友:
仔细看了下,在空中最高点电机发出唰的一下声音后,灯还闪了一下,然后电机就停转了,灯也不闪了。高手可否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正常飞过没有?遥控油门设置有没有问题?发现持续上升收油门没有?先排查这些可能性,外界因素都排查清 ...

之前正常飞,另外 闪灯就是我切换 到 姿态模式吧

网友:
这也太刺激了啊

网友:
感觉突然掉电了

网友B:
化繁为简吧,最开始GPS模式就已经不能定高了,不论后来是怎样,已经可以判定飞控故障了,也许楼主看见不断升高下意识收油门了,但还不见降低,随后马上切了姿态。。。。。。我想说的是,双飞控肯定更保险,楼主可以考虑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繁为简吧,最开始GPS模式就已经不能定高了,不论后来是怎样,已经可以判定飞控故障了,也许楼主看见不断 ...

哈哈 双X星 不错的东西 只是感觉占地方

网友:
我只听见:哦货!小贼儿!

网友:
看着都头疼。

网友:
哥们 你是否遥控器,设置了熄火通道HOLD,导致你切换的时候电机直接输出关闭之前我也用过熄火降落,但由于不是螺距的
只能低空,瞬间停机。

网友:
检查下电池接头是 电源问题 主控是不会直接输出关闭电机的,兄弟!

网友:
像是电源插头不稳导致的,
现在市场上确实出现了很多质量很差的插头,

楼主:
摇杆 电源肯定都没问题 而且这2个 不会导致飞机近距离 失控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下飞机情况和飞控情况,基本信息有点儿少

网友C:
楼主电机设置的是立即还是智能?

楼主:
必须 智能撒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电机停止类型设置的是立即还是智能?是否有IOSD数据提供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电机停止类型设置的是立即还是智能?是否有IOSD数据提供分析?

是智能停止 就死没有OSD 因为才起飞,而且 起飞就 失控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要不没调好,要不飞控死机。都有可能。

网友:
IOC 模式记录提示灯的解释:     紫灯快闪: 距离返航点8米以内。

飞机在地面的时候开了IOC模式然后起飞的?接下来不受控。

飞机起飞前状态明显不正常。反正很诡异。

楼主应该别起飞。

楼主:
没有啊 我检查了所有 摇杆 才通电的

网友:
是不是切换到了手动模式 。

网友:
呃!还是与大疆好好沟通,找出结果来!

网友:
心好痛啊,特别是掉下来的那下,我真的心痛

网友E:
LZ应该去接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应该去接着的,,

哥们 我个人 认为 小命比较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我个人 认为 小命比较重要

也是 万一接不好就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要是反应快,跑过去接一下,会损失小些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dji已知悉,你的问题属于不明干扰,请发回dji收费保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机设置的是立即还是智能?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如果是立即,一紧张,油门拉低,直接就不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如果是立即,一紧张,油门拉低,直接就不转了。

所以才问楼主

网友:
DJI 会给你解释吗?
解释就是他们唔错!!!!

网友:
叫我买DJL 不太可能了,现在的DJL 不是 以前的DJL了。 花钱 找“炸”。这个不可能了.............

网友:
从视频上看应该是电源模块直接断电了,导致主控直接关掉电调的工作。

网友:
炸鸡很诡异啊

网友:
你的头像对我眨了一下眼,,吓死我了。。。
看电脑屏幕时间 长了吧~!  非动态的,一定是眼花了。

网友:
在24~25秒之间左前浆打在机架上的某个部位或者某一根线导致与电池断电.

网友:
心都碎了

网友:
我感觉是开始打杆进入失控保护了  上升20米  后面就不清楚了

网友:
电源是不是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