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日本手的缺陷

楼主(2014-11-30):
日本手飞直机,具体说在哪些动作上难度大于美国手。
好像在自旋翻上要难于美国手,其他还有什么?

谢谢~!

网友:
飞熟了什么手都一样

网友:
纠结什么手还不如多练模拟器,还有这个看天赋,有些人一辈子也练不成

网友:
我是日本手,熟练了一样。

网友:
我是日本手,熟练了一样,不用纠结。

网友:
日本手,美国手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顶尖的高手,不必纠结,改手更没必要。

网友A:
LZ 一定会听到以下两种观点:

1. 两个飞好了都一样
2. 两个各有优缺点

这两个结论都正确,但是具有误导性

1. 你现在肯定飞的不好,不然就不会问这个问题;论进步速度,Mode2一定快于Mode1,因为十字盘动作都集中在右手;我以前是Mode3,后来花了2 3个月改到了Mode2;
2. 如果是直升机3D飞行,高级动作大部分是自旋为主,给Mode2以非常好的便利性;

网友:
Mode 1 是固定翼神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 一定会听到以下两种观点:

1. 两个飞好了都一样

Mode3跟Mode2有啥区别?

换Mode2有什麽好处?

网友:
日本手缺陷就是做自旋类动作比美国手难

网友:
有些残疾人做出了正常人没有做到的事,你说是谁的缺陷?既然做出了选择,就要努力,日本手飞直机也有很多高手的。

网友:
只听过日手改美手的,见过美手改日手吗?

网友:
美国手的灵活度是日本手没发比的,日本手的精准度也是美国手没办法比的,两种手都有高手!

楼主:
我是日本手,飞的很一般,不想换手,不想比赛。
只想知道,哪些动作上日本手难于美国手,练习的时候可以在意点儿。

网友:
我玩日本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de3跟Mode2有啥区别?

Mode 3 和 Mode 2是对称的,把左右手动作互换

我师傅是Mode1出身,所以使用了Mode3,不用修改油门位置

我后来改到Mode 2飞直升机,Mode 4飞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de 3 和 Mode 2是对称的,把左右手动作互换

我师傅是Mode1出身,所以使用了Mode3,不用修改油门位置 ...

我是Mode3,找Mode1的老大调机试机好方便。

哈哈,Mode2就没这优势了。

要说Mode3比不上Mode2的,唯一就是自旋方向打舵时,摇杆要往里面推,双指不用挂带的好费劲。

网友:
不懂,楼下说说吧~~

网友C:
个人觉得需要斜向打十字盘的动作日本手可能会比美国手困难一些, 美国手只給出方向和舵量就行,而日本手需要两个手合起来. 比如说尾巴不是垂直向下而是歪30度的钟摆,美国手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打舵的来回的斜的角度和飞机姿态的对应关系,而日本手却没有这种直接的联系.

另外大部分日本手的自旋动作都可以看一些翻的时候旋翼面翻转速度不均匀的现象,这个也和日本手需要两手交替合成斜向的舵量有关系.

不过日本手因此在横平竖直的动作上的优势明显,因为日本手十字盘正交的两个方向上不会相互干扰, 常可以看见日本手的新手也可以轻易做到准确的副翼和升降翻滚, 而美国手要飞准却需要非常多的练习才行,否则很容易翻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需要斜向打十字盘的动作日本手可能会比美国手困难一些, 美国手只給出方向和舵量就行,而日本手需要 ...

你很专业
我在努力学习理解

网友:
建议美国手,以后可以开真机

网友:
纠结这个做什么  这个只要自己喜欢就好 没固定模式

网友:
人山说的很有道理,我就是日本手,感受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