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2/DSMX发射机、接收机的简单资料~~~~~~~

楼主(2014-12-02):
       在对DSM2的了解的过程中,了解到一些内容。想聊聊DSM2,当然从最直观的东西开始,SPEKTRUM就不可避免的被提及都,索性就找了下WiKi的相关内容。
本贴并不代理任何厂商,只是大致的一个内容描述,需要具体内容请自行查阅。
本帖同步发布与5imx及百度空间,如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另外发现本贴可以提供一下帮助给你:
1.从哪里获得DSM2/DSMX的支持,你可以购入相关遥控器或使用相关模块,在发射机内容中有些是可以拆卸并得到模块的;
2.可以得到相关接收机的选型参考,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比如除了厂商及OrangeRx的可选,另外还有一个Lemon-RX(PS:橘子的,我去,想问下有榴莲的吗?水果总动员?)
注意:这些并不是必须的,请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当然2.4G的可选择项还是很多的,至于DSM2/DSMX是否过时的问题,不属于本帖范围,个人觉得DIY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当然你同样也有更多的选择。
正式内容如下:

      SPEKTRUM是一个品牌的2.4GHz的无线电控制设备设计和制造的地平线业余爱好 。  SPEKTRUM系统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遥控车,其中包括直升机和飞机的具体型号。 他们还出售模块最受欢迎的品牌收音机。 这些模块允许使用的Spektrum接收器与其他品牌的收音机。
1.技术
DSM:数字频谱调制缩写为DSM,一种专有的扩频技术。使无线电选择基于噪声和附近其他无线电发射的2.4GHz频段中的可用信道,同时使用相同频率的两个无线电。2.4GHz的DSM遥控器和接收不与任何其他品牌或实施的2.4GHz技术不兼容。
DSM2:DSM的更新,更名DSM2以便区别开来。DSM2具有更高的比特率,它等同于更精确的控制模型,大多数DSM2无线电向后兼容。
DSMX:DSM2在2011年初进行了更新与DSMX它增加了频率捷变的DSM系统。DSMX升级删除与旧的DSM协议兼容性,但有DSM2 TXS与DSMX RXS之间向前兼容,和DSMX TXS与DSM2 RXS之间向后兼容。
多链路:一些DSM2接收机配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天线。 接收机可以基于信号强度和清晰度,以在天线间自动切换得到更好的无线电链接。

2.发射机
MLP4DSM:低功率的DSM2发射器.提供了一些模型的双速率(通过一个第五通道按下一个开关激活)但不可编程。
DX4e:设计用来给MCPX使用,可以切换飞行模式,但这些都不是可配置的。 它有一个开关来改变模式1和模式2,具有模拟器端口。
LP5DSM:与E-Flight Blade CX和CX2一起出售。它是一个低功率DSM2无线电,适用于微直升飞机和室内机,与AR6000接收机不兼容。它是不可编程的。
HP6DSM:与E-Flight Blade CP和CP Pro销售,兼容2.4GHz DSM2。
DX5e:是一个5通道的DSM2无线电设计,适合初学者。它有旋钮,微调,三角翼(升降副翼)混合和双率开关,它是不可编程的。
DX6:定位为公园级的遥控器,但已用于超过半英里的范围内。 仅与AR6000接收机,采用较旧的DSM技术。 拥有入门级可编程遥控器的所有功能。
DX6i:DX6的改进版,DX6i有DX7几乎所有的编程功能,并可以使用所有的接收器,它是一个DSM2无线电。
DX7:在DX6一年后发布,与AR7000接收机出售。 使用DSM2技术,可编程。
DX7se:是一个“特别版”版本的标准DX7。采用了一些小的改动包括一个更新的接口和屏幕区域,更高的分辨率和更快的帧速率更精确的控制。它的设计主要是用于直升机的使用,没有训练者端口,不能升级到DSMX。
DX7s:类似于DX8,主要区别在于:DX7s仅具有一个三位开关,7个频道,以及用于20个型号的回忆。可以通过SD卡更新固件,还可以存储模型和遥测日志。
DX8:一个新的发射器在外观上与DX6i相似。有8个通道,并有许多新的功能,如遥测,数据记录,油门启动定时器,背光显示屏,可选模式(1-4),SD卡可移动存储器,用于额外的存储和固件更新。发布日期定于2010年6月22日。
DX10t:托盘式发射器预计将在欧洲唯一的。

3.模块
SPEKTRUM模块可用于JR和Futaba遥控器。 然而有模块的一些限制,因为它们仅接收从后它已经通过所有的混合发射机的输出。
  • 模块不知道选择哪个模型存储器,所以不存在模型匹配。它也不能DSM和DSM2之间切换,当你改变模式记忆 - 你必须重新绑定。
  • 模块被限制为原始无线电的数据速率,所以它比DX7稍慢。然而,这可能是唯一明显的,以比较先进的直升机飞行员。
  • 该Futaba模块只有8个通道,在JR模块有9个频道。

4.接收机
AR500:通常与DX5e一起出售。 5通道DSM2接收器。有两个通道连接器,不再需要的y线,有两个天线。
AR600:有六个通道用来取代AR500。
AR6000:有6个信道,两个接收器,并使用DSM技术(因此适用公园飞行)。它与DX6 DX7兼容,但与dx6i不兼容。
AR6100:这个DSM2接收器,使一个单一的偶极天线,和一组接收电子。 然而,它同时接收从发射机发送的信号。 专为更小,更轻,不能携带大型接收器的机型,并评为公园飞行的范围,而不是全方位的。
AR6100E:此接收机在技术上是等同于常规AR6100,但具有设在接收端伺服引脚,面向90度从标准模型。这使得在一些应用路由伺服和ESC导线更容易。
AR6110(E):具有两个90度安装天线,并具有新的软件,它指示认为在经由该LED飞行发生的次数。 与前面的模型中,E表示端销格式。
AR6200:类似于带有附加“卫星”接收机(类似于AR7000),可以设置一些距离主接收机。两个接收器从发射机接收信号,使4次机会获得通过的消息,它通常与DX6i出售。
AR6250:AR6250的设计用于碳机身飞机。并有两个长的天线导线,有两个LED电源和保持指标。否则它是一个类似的形状因数的AR6100E。
AR6300:是AR6100的JST-ZH插头的轻量级版本,并且使用的设计非常小巧,轻便公园飞行和室内应用。
AR6400:是种超微型2.4GHz有一个接收器,集成电机,有刷ESC。
AR7000:7通道DSM2接收器通常与DX7销售。它有两部分,主接收器和卫星接收机,每个与从发射器接收的两个信号的偶极天线。
AR7100:这种接收机被设计用于与直升机使用。 它类似于AR7000,但包括一个内置的5.2V稳压器和两个故障安全模式。
AR7100R:除AR7100相同外,它包括一个内置的转速限制器。
AR7600:该AR76000是高分辨率(2048)结构紧凑,7路,全频接收器,配有1卫星接收机。 设计用于DX7SE使用。
AR8000:DSMX和DSM2兼容的8通道,全频接收器,DX8发射器自带,11毫秒的帧速率。2048的分辨率,飞行日志和遥测兼容。
AR9000:类似于AR7000以'卫星'接收机和9个通道,所不同的是两根导线实际上有两个单独的天线 - 提供总共3接收机和6的机会,以接收信号。
AR9100:一个强大的9通道,DSM2接收机具有双电源输入和带有3个卫星接收机,一个插头用于可选第四卫星接收机,以及增加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安全的其他功能。 它是专为与使用巨大的规模和飞机模型。
AR9300:类似于AR6250,但包括9个信道和一个卫星接收机。 它是专为与使用滑翔机有一个和其他碳纤维机身的飞机。
BR7000:这是一个机器人市场出售的AR7000的版本。所不同的是所有的频道都故障安全。
OrangeRx:HobbyKing出品的兼容接收机,飞行范围大小同公园接收器是相似的。
Lemon-RX:Lemon-RX是频谱兼容的接收器。这些是DSM2接收器,并可在6,8和10通道的变体。不同的引脚配置可供选择。 也可在他们的一些产品输出UART和PPM。 他们最新加入一个陀螺稳定飞机的接收器。
本篇内容完结。

网友A:
加我们的群地平线模型空模官方群 3027764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们的群地平线模型空模官方群 302776417

没兴趣,我只是对DSM2/DSMX的射频感兴趣,对你们的产品没兴趣,本贴不属于任何厂商,不针对任何产品,仅作为第三方简单整理自己感兴趣的资料。
(PS:请不要发广告撒,没找到怎么删回复的,要不我就把你的回复给删了。)

网友:
楼主翻译水平一流

网友:
简直谷歌翻译...

网友B:
更加深刻的了解此品牌的遥控器了。。

楼主:
那都是百度,谷歌用的好~~~自己再看看,理解下,就瞎写一气了,希望不要误人子弟。

楼主:
不是简直是,本来就是,好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加深刻的了解此品牌的遥控器了。。

仁智见仁,智者见智。
其实我发这个是为其他的做铺垫的,总共大概有4个帖子,关于DSM2/DSMX的,从最基本的来。
希望对你有帮助,取你需要的内容。

网友C:
学习了。顶。
淘宝上还有种4100E的四通道小接收机呢,用于飞小型固定翼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顶。
淘宝上还有种4100E的四通道小接收机呢,用于飞小型固定翼非常不错。

感觉飞小飞机,室内飞也是不错的选择,按需要选择,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网友:
不是太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兴趣,我只是对DSM2/DSMX的射频感兴趣,对你们的产品没兴趣,本贴不属于任何厂商,不针对任何产品, ...

群主,你有没有dsm高频头的通讯协议呀,对频的协议我一直没有找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群主,你有没有dsm高频头的通讯协议呀,对频的协议我一直没有找到。谢谢

我找到两份转换谢谢的,但都不是源码,一个基于爱特梅尔,一个基于PIC不清楚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源码我也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两份转换谢谢的,但都不是源码,一个基于爱特梅尔,一个基于PIC不清楚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源码我也 ...

哦哦,谢谢了,有模友已经给我协议了。谢谢了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哦,谢谢了,有模友已经给我协议了。谢谢了哈。呵呵~

给你的是哪种的?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E:
楼主我告诉你其实dx6是dx6i的改进版。。。不能误导哦。。dx6拥有dx9。dx18所有的什么语音播报遥测什么的。。价格1500+。。dx6i是入门版哦

网友:
dx6,dx9 black和dx18g2是现在地平线的主力了,都是双天线的,dx7.8什么的是单天线

网友:
接收器再补充一下ar610

网友F:
楼主这资料中应该是有款更老的dx6,后来才是dX6I,并非指刚上市的新款DX6。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资料中应该是有款更老的dx6,后来才是dX6I,并非指刚上市的新款DX6。

没错,话说新款1500左右的那个是今年中旬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告诉你其实dx6是dx6i的改进版。。。不能误导哦。。dx6拥有dx9。dx18所有的什么语音播报遥测什么的。 ...

你说那个1500的是今年出的新款,我上面指的不是这个,是老款的,不存在误导,当然如果不知道新老版本的问题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另外按继承关系也能推断出是老款吧。至于厂商为什么这么命名那就不清楚了,其实厂商也有误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那个1500的是今年出的新款,我上面指的不是这个,是老款的,不存在误导,当然如果不知道新老版本的问 ...

好吧

网友G(2015-07-25):
好东西,有个简单的想法,能否将dsmx转换为pwm?有现成的卫星接收,后面加一个驱动,想做几通就几通了。难不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东西,有个简单的想法,能否将dsmx转换为pwm?有现成的卫星接收,后面加一个驱动,想做几通就几通了。难 ...

DMSX的接收不就是干这个的?你直接考虑做兼容接收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DMSX的接收不就是干这个的?你直接考虑做兼容接收就好了~

不会弄。有ppm转pwm,sbus转pwm,咋就没有dsmx转pwm.我的想法是,接收方面原厂的卫星可能可靠性高,后面的处理部分如果能diy,相对于制作接收还是要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会弄。有ppm转pwm,sbus转pwm,咋就没有dsmx转pwm.我的想法是,接收方面原厂的卫星可能可靠性高,后面的 ...

那要先清楚卫星接收跟主控的工作当时,有小直机是可以直接有卫星接收的,这个是又实现的,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先清楚卫星接收跟主控的工作当时,有小直机是可以直接有卫星接收的,这个是又实现的,可以试试。

我用的vbar就是接的卫星。楼主有没有时间弄一个dsmx转pwm的方案,小弟也跟着凑凑热闹。

网友(2016-04-16):
求问这个系列的有没有带回传 带RSSI的模块

网友H:
今天在找dsm的东西,看到这个。。。。要是没能力翻译,还是直接上英文原文吧,驴唇不对马嘴,太可怕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路过拿积分~~~~

楼主(2016-06-04):
引用 网友H:
今天在找dsm的东西,看到这个。。。。要是没能力翻译,还是直接上英文原文吧,驴唇不对马嘴,太可怕了

我个人确实英文能力很差,还请多多指正。其他具体指出哪里有不对,我顺便也学习下。
这样也会避免误导他人。期待斧正。

网友(2019-10-30):
国内有仿制DX8的吗
DSM 是商业系统?

新手各种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