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V+遥控器调校问题!大疆技术请进!

楼主(2014-11-30):
小弟今天把精灵V+切换到NAZA-M模式之后,调校了遥控器
是通过DJI RC System Assistant_1.1,直接连接遥控器来调校,调校之后发现云台仰俯拨轮出现问题,轻轻一动就乱跳,云台不能正常工作,但是连接到手机,通过手机可以正常控制仰俯。
然后通过DJI Phantom 2 Vision Assistant_3.6来调校X1(云台仰俯拨轮)之后拨轮正常工作,但是问题来了,调校之后,遥控器的指示灯马上变成了黄色,翻阅说明书,这代表遥控器需要从新调校。
然后就是循环以上!请高手看看是哪里没弄对,还是遥控器出了问题?

问题接着来了。遥控链接电脑不成功,下面提示“加载模式:”

网友:
把我的QQ头像都截图进去了?告诉你用3.6调参软件来校准啊!

网友A:
我V+也是“云台仰俯拨轮出现问题,轻轻一动就乱跳,云台不能正常工作,但是连接到手机,通过手机可以正常控制仰俯”,已经返厂了,技术人员来电说调校了X1一下就好了,可是返厂之前我已调校很多次了,难道调校还有技术手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V+也是“云台仰俯拨轮出现问题,轻轻一动就乱跳,云台不能正常工作,但是连接到手机,通过手机可以正常控 ...

看来我们问题一样的。看来调校也有技巧啊。难道。我现在遥控都连不上电脑了。开关没反应。

网友B:
我的以前也是,我在调试的时候,点击“下一步”把所有的滑杆都同时摆弄几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以前也是,我在调试的时候,点击“下一步”把所有的滑杆都同时摆弄几下就好了。

下一步之后太快就自动完成啦。所有的滑竿和拨轮一起摆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一步之后太快就自动完成啦。所有的滑竿和拨轮一起摆弄吗?

对,我上次校正手柄的时候,只校正自己想要的那个滑杆,结果这个滑杆正常了,其他的一团糟,最后无奈在点下一步之后,把手柄的所有滑杆都一起动,之后就好了,后来我又尝试了一遍,结果又乱套了,再点下一步,滑动所有的滑杆,就又好了。
所以我的理解是,在用调参软件校正这款手柄的时候,必须所有滑杆都乱动一气,每个滑杆都“***的”来回拉倒最大,就解决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上次校正手柄的时候,只校正自己想要的那个滑杆,结果这个滑杆正常了,其他的一团糟,最后无奈在点 ...

好的,谢谢你。不过我现在试不了。好像遥控的内置电池又出问题了,开不了机。

网友:
我V+也是“云台仰俯拨轮出现问题,轻轻一动就乱跳,云台不能正常工作,但是连接到手机,通过手机可以正常控制仰俯” 有前辈说拆开遥控,把滑轮的弹簧去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网友C:
遥控器在调参里需要选择高级版的噢,其他固件有升级到最新版本吗?遥控器也需要升级到最新的版本的噢

网友D:
昨天恰好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最开始连手机APP也不能控制,最后重新插拔一次云台排线后,手机APP控制没问题,但控的俯仰控制不行,最后是这样处理的:1、在最新版的RC软件中对遥控器重新校准;2、在PT2软件中再调整一次遥控器即可!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恰好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最开始连手机APP也不能控制,最后重新插拔一次云台排线后,手机APP控制没问题 ...

感谢感谢。不过我在调校的时候,遥控器的主板已经烧坏,告诉我不能修复!已经不能开机,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在调参里需要选择高级版的噢,其他固件有升级到最新版本吗?遥控器也需要升级到最新的版本的噢

请问遥控器在调参里需要选择高级版,高级版在哪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