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油门

楼主(2014-11-30):
推到一半就属于满油门了,再往上推感觉跟推到一半的时候一样。是什么情况呀,属正常吗?

网友A:
什么控?看看油门曲线。

网友:
油门曲线设置好了吗

楼主:
什么?当时买的飞机来了小装就能飞,没在意那些,现在玩多了所以有点追求仔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看看油门曲线。

天7,后面的不太懂

网友:
下份天七控的说明书看一下。

网友:
油门行程重新设置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情况,刚开始调了油门行程,还是不行,后来换了块电池就可以了,是我原来的电池不行了吧,你也试试看行不!

楼主:
应该不是电池的过,我四块电池都那样,听卖家说是油门行程没设置好

网友(2015-01-09):
换电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