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飞断大桨夹摇臂,GAUI,你的质量能把把关不

楼主(2014-11-30):
双休照常飞X3,飞到14电的时候,在做自旋翻的时候,飞机突然晃动的无法控制,而后***自旋,熄火降落没过关,加之是在自旋翻的动作中失控,心里明白,救不回来了,只好切熄心,15米左右掉下来,开始以为飞太暴力了,扫齿,结果捡起一看,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GAUI,你的塑料能用靠谱点的不?大桨夹摇臂不见了,连带螺距拉杆一起飞了,尾管被砍
一分析,结果很清楚,空中大桨夹摇臂断了,大桨砍尾管,好嘛,论坛飞断X3大桨夹摇臂的,我应该是第一个了
补充下,这X3炸过一次,这个主旋翼头没炸过,别说是前面炸出伤了
附图,看看这摇臂

网友A:
X3塑料真心不靠谱,铝件还是安心些,就算塑料头塑料尾,精度再高,耐受力还是不行~

网友:
X3论坛不少。暴力飞行X3的人也不少。。。
从来没有出过你这个问题!
不能出一个,马上就归根到质量问题!

网友:
虽然我的X3是金属桨夹,但我觉得你这个说法可信度不高!

网友:
叫你用塑料的

网友:
个别现象吧?

网友:
只爱金属件

网友:
除了脸黑还能说啥。。。话说航天飞机都要炸鸡,这没什么大不了。。。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不过说回来,泰式最近对飞机质量把控是有点问题。。。

网友:
幸亏离人比较远

网友B:
老许,你的X3中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许,你的X3中招了?

刘哥,是啊,中招了,直接飞断的,不知道跟在雨里飞有没关系,反正以前450经常雨里飞,也没问题,今天下雨,飞的真心不暴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X3塑料真心不靠谱,铝件还是安心些,就算塑料头塑料尾,精度再高,耐受力还是不行~

换X5,接着飞

楼主:
雨里飞X5,舍不得

网友:
x3暴操200多个起落完全没问题!楼主这机炸过就不好说了!虽然最近泰式确实闹得很狗血!但是楼主这情况绝对少见!

网友:
我也断过,但是是炸鸡断的,塑料件做的可以,爱坏的是底板,第三轴承座,都是受力的地儿

网友C:
楼主是不是之前有暗伤?还有就是在那里飞,我扬州,之前环境温度6度,充电器说的,降落狠了一点脚架就挂了,塑料冬天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之前有暗伤?还有就是在那里飞,我扬州,之前环境温度6度,充电器说的,降落狠了一点脚架就挂了 ...

这旋翼没炸过的哦,炸过的因为虚位大,被我换下来了
不过当时飞的时候在下雨,但温度不低,有10度以上吧,当时飞的时候手套也没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旋翼没炸过的哦,炸过的因为虚位大,被我换下来了
不过当时飞的时候在下雨,但温度不低,有10度以上吧,当 ...

那就不晓得了,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晓得了,坑爹

X3还算是个好机,算了,将就飞吧
就当发发牢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