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F550可以装郎宇3108 720kv电机吗

楼主(2014-11-30):
如题 不知能不能装 能装的话能否驾驭 有装过指点一下

网友:
我的s550机架,用EMAX MT3110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3系电机可以装上550  但是用3系电机意味着你的桨也要相应的加大,550机架较软,建议不用太大的桨。不过如果你不航拍的话就没问题,如果航拍一点点小震动都不能有。

网友:
550要用900kv电机 720的不合适

楼主:
装了试飞一下飞姿态感觉就像手动模式 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系电机可以装上550  但是用3系电机意味着你的桨也要相应的加大,550机架较软,建议不用太大的桨。不过如果 ...

550桨最大只能上10寸吧 看您这么说 我还是用2系吧

网友:
用500 4轴,12吋桨比较实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550桨最大只能上10寸吧 看您这么说 我还是用2系吧

对的。10寸桨抗风性都比较一般。550推荐8寸或者9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10寸桨抗风性都比较一般。550推荐8寸或者9寸桨

8寸 9寸桨可以上两轴云台和鹰眼吗 换大电机也是这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8寸 9寸桨可以上两轴云台和鹰眼吗 换大电机也是这目的

可以是可以。就是续航差一些。550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