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4云台测试横滾死机

楼主(2014-11-30):
新买的GH4云台,第一次上电测试,打横滚到一定的角度会出现死机。无论打左还是右,都是一样的,(死机时云台还是自己轻微地摆动)旋轴与仰俯轴,没有问题,,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可以不返厂就修好的吗?大家看看视频,

网友:
返厂呗,这种情况,之前好像见过。

网友:
我还是等1987的最新款3轴吧

网友A:
遥控器上面的贴纸太有性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面的贴纸太有性格了!

给云台手看的,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云台手看的,没办法,

这个贴上好

网友:
他病了 给他吃药就好。。最好给大疆吃药以后都好了

网友A:
减小横滚轴行程,试一下。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起落架要交给云台手控制?

网友:
大疆的东西好像都不能直接退货或者换货,凭啥,汽车都有三包,一个普通电子产品更要有包退包换,至少包换政策吧

网友B:
刷下固件 !以前也出过

网友:
看像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横滚轴行程,试一下。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起落架要交给云台手控制?

一直以来的习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下固件 !以前也出过

刷过两次固件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刷过两次固件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新买的GH4云台的话,建议直接和卖家联系退换。

网友:
我的没问题,看来你的个例,或者是你的遥控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