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六轴系统的通病!

楼主(2014-11-30):
玩过华科尔Gcp、02s、master cp、new v450d01……六轴系列的各位仁兄应该是深有体会,那就是即使把飞机的倾斜盘调平、接收机放平、对频时放平、大小桨除震与调节重心,飞行时脱控总会向某一个方向微飘,经检查是推油后斜盘舵机会有很细微的移动,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与解决方案呢?

网友A:
6轴?你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轴?你确定?

对!六轴陀螺仪!不是六轴航拍机!

网友B:
没听过什么6轴

网友:
我gcp 沒体会到,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听过什么6轴

华科尔的直机就是六轴陀螺。

网友:
450那个不会,就是玩惯了3轴后在回来玩六轴的有些不适应了。

网友:
那我就不明白他直升机为什么要用6轴,我们的直升机不都是3轴陀螺仪吗  mb vbar ....

网友C:
静止的斜盘再怎么调平都不能真正的平,只有悬停起来才能调,看怎么飘,就停下来再调,先调拉杆,再微调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止的斜盘再怎么调平都不能真正的平,只有悬停起来才能调,看怎么飘,就停下来再调,先调拉杆,再微调控

请教一下,为什么您说:“静止的斜盘再怎么调平都不能真正的平,只有悬停起来才能调”呢?我的飞机现在是即使把飞机的倾斜盘调平、接收机放平、对频时放平、大小桨除震与调节重心,飞行时脱控总会向某一个方向微飘,经检查是推油后斜盘舵机会有很细微的移动,我有两个华科尔的六轴接收机都有这样的情况!请您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为什么您说:“静止的斜盘再怎么调平都不能真正的平,只有悬停起来才能调”呢?我的飞机现在是 ...

那你悬停起来,看往哪个方向飘,就停下来,把那个方向拉杆调长点,一圈一圈的调拉杆

然后再飞,再看,再降落,再调。。。最后再在控上调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误导楼主啊,华的6轴,三轴不可调整微调,它不记忆!微调后当时可用,换电池后就无效!

我说的是控上的摇杆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是控上不可微调。

為何不可以呢,?進入功能菜單,輔助微調,然後,,,,,,,,,在這完畢後可記憶了嗎?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抢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