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250穿越新手求问油门模式

楼主(2014-11-30):
如图 该选哪种模式比较好操控呢  Manual 模式使用过 有点难掌握

网友:
选其它不能解锁的!!!

楼主:
新手应该用巡航模式比较好  能自动补偿高速运动的动力损失

网友:
这个油门模式在哪里呀?

楼主:
Cruise control模式 选择3个模式的界面 YAW后面 THR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应该用巡航模式比较好  能自动补偿高速运动的动力损失

请问巡航模式对应的英文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巡航模式对应的英文是那个?

巡航模式就是最下面一项cruisecontrol.

网友B:
cruisecontrol. 在哪里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cruisecontrol. 在哪里找

lz图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