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imbal Brushless Controller V3版控制板如何扩展第三轴

楼主(2014-11-30):
RT:
   小弟手里有一块Gimbal Brushless Controller V3版本的两轴控制板想通过扩展板来升级为三轴,板子如图:

扩展第三轴需要找到原板子的SDA、SCL针脚,然后连接到三轴扩展板,但是在这两轴控制板上没有找到SDA、SCL这两个针脚(接传感器有这两针脚,但是已经接了传感器),现在不知如何才能扩展第三轴。
我知道此版本控制俯仰控制需要另外飞线才能实现控制,难道扩展第三轴是否也需要飞线?还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哈,谢谢了!

网友A:
扩展第三轴的  SDA 和SCL  与传感器是  同样的线, 为IIC 总线结构。就是说  扩展板的  SDA  和传感器的SDA  连接同一个脚,scl 也是一样。
如果板子没有 另外分  两根数据线,就只能焊死了。  注意  扩展板的  VCC是 电源电,大电,不是 5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展第三轴的  SDA 和SCL  与传感器是  同样的线, 为IIC 总线结构。就是说  扩展板的  SDA  和传感器的SDA ...

谢谢朋友,我回去试下,但是又发现新的问题,我的那个2轴的控制板程序版本很老,还是1.3版的,调参界面里面没有Z轴的相关设置,那该如何是调参呢?又不敢刷固件,怕刷成砖头了
如图:

网友B:
这不是sda和scl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sda和scl么

呵呵,这是接传感器的,整个板子就这一个地方有SDA、SCL针脚,接了传感器就无法接扩展板了,除非像上面那位朋友说的,传感器和扩展板共用控制板上的SDA,SCL,焊接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这是接传感器的,整个板子就这一个地方有SDA、SCL针脚,接了传感器就无法接扩展板了,除非像上面那 ...

直接并联就可以 iic总线就是这样

网友C:
I2C总线可以直接并联,通过主设备发送不同地址读取不同从设备数据,一个I2C接口最多可以接128个从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并联就可以 iic总线就是这样

嗯,知道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2C总线可以直接并联,通过主设备发送不同地址读取不同从设备数据,一个I2C接口最多可以接128个从设备。

呵呵,技术控啊,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技术控啊,非常感谢!

没有没有,共同学习

网友D:
V3的 控制板 不能接 第三周

楼主:
引用 网友D:
V3的 控制板 不能接 第三周

啊?朋友你试过吗?不要打击我啊,我还没有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朋友你试过吗?不要打击我啊,我还没有试

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