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了半个下午 仿制了一个 我爱萝丽 朋友的舵机测试仪 成功 感谢我爱萝丽朋友

楼主(2014-11-30):
今天在网上买的单片机到了 迫不及待的准备好配件 忙了半个下午 把板子焊接好 加载程序测试 成功!!  再次感谢 我爱萝丽   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简单易制的模型设备及工具。下一步准备仿制 微型电调及 2.4G遥控接收  先拿出来晒晒  请大家点评

网友A:
没怎么看懂

网友B:
你用的pl2303下载  还是ch340

网友B:
pl2303 下载程序  一直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这里顺路请教一下  能否告诉我 是怎么回事! 串口没问题  芯片型号在isp上设置页没有问题  频率页没有问题    pl2303插在usb上  GND 对TXD 有电压  但是RXD米有电压 是不是pl2303坏掉了  另外驱动是XP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pl2303下载  还是ch340

pl23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2303 下载程序  一直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这里顺路请教一下  能否告诉我 是怎么回事! 串口没问题  芯片型号 ...

我对单片机了解的也不多,我的电脑也是XP的。首先要下载一个PL2030的驱动安装到电脑上,然后打开写程序软件,选择好单片机型号,装载程序,然后点击编程按钮。这个时候把单片机正电源接通(之前是不接通单片机和PL2030单片机电源的)

楼主:
之前写错了是PL2303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再发 DIY教程 高级舵机测试仪
http://bbs.mx3g.com/thread-446100-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写错了是PL2303

我就郁闷了! 点击下载下载之后.STC通电.一直检测啊.检测.我了个去

我用的是STC11fo2e

网友:
去萝莉的空间看  哪里有教程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和您用的型号不同,不行就在买个下载器。价格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2303 下载程序  一直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这里顺路请教一下  能否告诉我 是怎么回事! 串口没问题  芯片型号 ...

单片机重新上一下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看懂
楼上有位朋友放了个链接,我就是按照那个链接里的方法做的

网友C(2019-01-03):
你有备份吗 萝丽舵机测试仪A版C程序.rar 萝丽舵机测试仪A版HEX.rar ?

网友D(2019-08-05):
很多年没搞DIY了,原先收藏了网页没收藏下载程序。舵机测试的程序上传,或是告之下载的地方。谢谢啦
萝莉遥控器程序,接收机程序

网友E:
看不懂 哈哈哈

网友D:
求哪位朋友那里有“萝丽舵机测试仪A版C程序.rar ”的备份请传一份给我。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