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3D有无云台功能

楼主(2014-11-30):
请教一下,以前用的各款飞控都有单轴或者2轴
舵机
云台
输出的功能,不知道CC3D有无此功能?飞
FPV
动作一大,贴地的就都是地面了。。。想搞一个单轴云台,或者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单轴云台控制板啊?

网友A:
想太多了

网友B:
地面站里面有舵机云台选项,但是没有人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里面有舵机云台选项,但是没有人用过!
非常感谢,因为玩固定翼穿越的时候,视角总是和前进方向保持一致的,对小四轴穿越实在不习惯。。

网友C(2015-02-25):
话说,CC3D第五通道可以实现单轴云台,看过视频,没有视频教学

网友D:
软件有云台设置部分,但没调调出来。
关闭云台功能后,CC3D彻底趴下了,再也连不上了。(可能正好硬件损坏,跟云台功能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