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70E固定翼3D机,请教高手有关电机散热的问题

楼主(2014-11-30):
首装
电机
,,请教高手有关电机散热的问题,装70E固定翼3D机,整流罩如何开孔才能达到散热要求?一般飞行完后如何触摸电机来判断是否温度过高,或散热不足?请高手多指教!

网友A:
落地后不要马上关停电机断电源,让电机低速运转1-2分钟自然散热。

网友B:
lz上下爱机的靓照

网友C:
固定翼飞的快,散热本身就很好,马达通常也不自带风扇,只要马达配的合适,一般也不用特殊考虑散热,飞机自带的孔就行了,电调找一个散热好的位置。比如对着通风孔,电机只要不是一直满油门暴力飞,下来马达应该可以直接用手摸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的回复,有空上个图片,让大侠指点如何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