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桨安装位置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4-11-30):
买个了955船壳,自己DIY了一个无刷动力上去,但是试水的时候发现油门大了速度也上不去,只听见电机转速上去,船的速度提升不大。用4S电池和用2S电池的最高速度差不多,感觉螺旋桨转速大了,只是在哗哗的空搅水。
船的配置是一个低KV的空模电机(KV大概在600-700),刷了双向程序的40A空模电调,4mm硬轴,36mm三叶桨,银燕金属齿小舵机,电池有2S5000mah和4S3000mah两块,都是玩多旋翼剩下的东西。
大家看看是不是我的螺旋桨安装方式影响了效率发挥,桨的角度,高度应该怎样调好一点。我不要求达到多大速度,只要求发挥应有的效率出来,稳定为主,电机是小了点,KV值是低了点,但是相比玩具船上的直流有刷应该是强不少的。

网友A:
出轴太短了。。。。螺旋桨吸不到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轴太短了。。。。螺旋桨吸不到水

是出轴太短?第一次改玩具船,没经验,轴都已经锯短了,只能连电机一起往后移,电机座是胶水粘的……

网友B:
沙发正解,果断太短
另外请教楼主双向的固件哪家强?求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正解,果断太短
另外请教楼主双向的固件哪家强?求连接

BLHeliSuiteBeta12101a,目前最新的这个支持。

网友:
浆换稍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LHeliSuiteBeta12101a,目前最新的这个支持。

多谢

网友:
哪东西不够长,再出点,可能双桨好点,34的双叶桨

网友:
出轴太短,起滑困难。这船体小,出轴5CM应该就够了。角度尽量减小。不要把舵装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