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红灯狂闪,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30):
起飞前,指南针校准正常,GPS姿态模式,绿灯闪烁正常,电池是满电没有低电压,但是起飞后,就变成红灯狂闪,什么原因??

网友:
看说明书呀有详细的灯号说明

网友A:
线损电压设置了吗?

网友B:
楼主您好,您是在哪里飞行的呢?

网友B:
您可以连接上调参软件,看一下调参软件有什么提示错误

网友C:
狂閃紅燈!電壓不足
檢查下電壓保護設置是否錯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您是在哪里飞行的呢?

在室外露天的空旷场地,GPS信号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连接上调参软件,看一下调参软件有什么提示错误

调参软件里,没有找到哪个地方显示错误信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狂閃紅燈!電壓不足
檢查下電壓保護設置是否錯誤了

电压保护设置没搞明白怎么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您是在哪里飞行的呢?

我是山东的,昨天室外温度较低,大约零上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损电压设置了吗?

线损电压没设,不知道怎么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损电压没设,不知道怎么设。

那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 怎么设置把把鼠标放在调参那个地方会有提示怎么计算的

网友D:
遥控器校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室外露天的空旷场地,GPS信号正常

您是在哪个地方?北 京或者什么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 怎么设置把把鼠标放在调参那个地方会有提示怎么计算的

您进入调参软件的“高级”界面里面的电压项,需要确认当下的电压是否正确,需要正确选择在使用电池的种类(3S/4S),线损电压按照调参软件中的“获取线损电压的方法”正确填写线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进入调参软件的“高级”界面里面的电压项,需要确认当下的电压是否正确,需要正确选择在使用电池的种 ...

应该回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进入调参软件的“高级”界面里面的电压项,需要确认当下的电压是否正确,需要正确选择在使用电池的种 ...

不是有人建议不要设电损电压的吗?设为0吗?

楼主:
线损我昨天没设,现在经过测试,设为0.9V,现在起飞后正常了

楼主:
原因分析:
1、昨天天气比较冷,气温零上5度,我的飞行器放在车后备箱一下午,造成电池温度偏低,影响电池的放电效率
2、线损电压未设,默认是0,致使报警电压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校准一下就好了!!!!!!!!!!

不是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线损我昨天没设,现在经过测试,设为0.9V,现在起飞后正常了

后来发现我计算错误,线损电压不是0.9V,应该是0.16V

楼主:
我的低压保护报警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