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如何刷锅呀?

楼主(2014-11-30):
精灵2+由于硬件限制,无法像单独云台那样行云流水,旋转自如,但感觉也仅仅的限制一点罢了。我是美国手,这几天试了一下,感觉双手同时操控右滚 和 左旋可以做到刷锅效果,但左手操纵杆的左、右旋转实在是太敏感了,稍微动一点就会旋过头,尝试了很多遍才有可能完成一次刷锅。
今天在PC用调参软件调了下 航向角,拉倒最低30%,可还是不尽人意,请问各位前辈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呀?难道还需要调节什么嘛? 是不是这个手柄的电位器太敏感了?

网友A:
建议调整回原厂,刷过是退前进方向,然后向左或是享有自旋着飞行,这叫刷过,就像刷锅子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调整回原厂,刷过是退前进方向,然后向左或是享有自旋着飞行,这叫刷过,就像刷锅子一样了

你在用精灵2+  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用精灵2+  嘛?

你说的是vision+吗?是的

网友B:
楼主那么喜欢涮锅,强烈建议去装个“兔子”飞控,保证你天天涮锅,把飞机飞上天,楼主你什么都不用干,它就会自动涮锅的。 “兔子”涮锅已折磨死无数的玩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么喜欢涮锅,强烈建议去装个“兔子”飞控,保证你天天涮锅,把飞机飞上天,楼主你什么都不用干,它就 ...

汗……自动刷锅……不过兔子已经没有了…

网友C:
跟设备没关系,就一个字: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设备没关系,就一个字:练!

同意,精灵飞好了一样可以刷锅

网友D:
没升级3.08之前,传说中的云台方向轴随动,是可以刷锅的必要条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升级3.08之前,传说中的云台方向轴随动,是可以刷锅的必要条件吗?

云台方向只冲着机头。

网友E:
如果用其他遥控器,设置混控,应该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其他遥控器,设置混控,应该很方便。

我是说遥控器的左右旋 太灵敏了,动哪怕是一丁点都旋很大一部分。就是再分10个人,也是很灵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说遥控器的左右旋 太灵敏了,动哪怕是一丁点都旋很大一部分。就是再分10个人,也是很灵敏。

只有调整感度,不过效果不会太好,换个中高端的遥控器,可以设置行程、大小动作,混控等,你会感觉大不一样。DJI的遥控器简化的不能再简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遥控器的左右旋 太灵敏了,动哪怕是一丁点都旋很大一部分。就是再分10个人,也是很灵敏。

还是手上功夫不到位,论坛里这么逗人也没见人抱怨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么喜欢涮锅,强烈建议去装个“兔子”飞控,保证你天天涮锅,把飞机飞上天,楼主你什么都不用干,它就 ...

嘻嘻,我听说过那玩意,作死的神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调整回原厂,刷过是退前进方向,然后向左或是享有自旋着飞行,这叫刷过,就像刷锅子一样了

是这样的,推着前进杆的时候,再左 或 右旋,机头就转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调整感度,不过效果不会太好,换个中高端的遥控器,可以设置行程、大小动作,混控等,你会感觉大不一 ...

我勒个去,感觉你才真正的说到重点上了,我第一次自己买飞机玩,以前只是玩过别人的多轴,所以这次玩2+ 感觉这个整体操控实在是太生硬了。
那个你的意思,换个同频的稍微好一点的遥控器呗?把行程 还有 什么动作大小 调的小一点?比如原来滑杆动1厘米飞机转一圈,换个好的控调一下,动1厘米就可以类似缓慢的转半圈了呗?是这意思不?

网友F:
我刷锅是向左或者向右横滚,然后旋转机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勒个去,感觉你才真正的说到重点上了,我第一次自己买飞机玩,以前只是玩过别人的多轴,所以这次玩2+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BB%EC%BF%D8

对的,调到你自己需要的手感,类似这个帖子,好一点的遥控器都可以。但是你是V+,用的5.8G控,如果你用2.4G控,会和图传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刷锅是向左或者向右横滚,然后旋转机头。

对,我和你的方法一样,上边可能是我没说明白。
美国手嘛,所以掉转机头的杆在左手,就是在掉转机头的时候,哪怕是拉1毫米,飞机的整体转圈幅度都不小,我就是苦恼在这方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嘻嘻,我听说过那玩意,作死的神器呀

从兔1玩到兔2,后来直接扔了,烂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我和你的方法一样,上边可能是我没说明白。
美国手嘛,所以掉转机头的杆在左手,就是在掉转机头的时 ...

这个就要多练习,找手感了。但是靠飞机的运动来实现刷锅镜头,终究是不稳定的,云台最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就要多练习,找手感了。但是靠飞机的运动来实现刷锅镜头,终究是不稳定的,云台最可靠。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机身在飞的时候始终是有动荡的,它在转的时候随着机身颤抖也会失去平滑度,毕竟在天上只有云台才是平稳的。哎,谁让咱是新手,有时候多问问总比瞎琢磨强。谢谢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BB%EC%BF%D8

嗯,明白你的意思了,也看了刚才那个帖子,最终还是在于DJI 把2+ 的定位就放在这了,我老是拿着专业级的东西和它比,着实有点不合适。
既然弄明白了原因,就暂且先拿它练手吧,等日后有条件再升级。谢谢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明白你的意思了,也看了刚才那个帖子,最终还是在于DJI 把2+ 的定位就放在这了,我老是拿着专业级的 ...

不客气,多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和你的方法一样,上边可能是我没说明白。
美国手嘛,所以掉转机头的杆在左手,就是在掉转机头的时 ...

降低感度试试可以吗?

网友G:
我是美国手,不觉得做这个动作有多难。你旋转的快慢是根据你镜头取景来定的,先转大圈,再转小圈,找找感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美国手,不觉得做这个动作有多难。你旋转的快慢是根据你镜头取景来定的,先转大圈,再转小圈,找找感觉 ...

精灵2+  镜头无法自传,刷锅取景完全靠机身

网友H:
?qq-pf-to=pcqq.group
这是深圳航友精灵刷的,非常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H:
?qq-pf-to=pcqq.group
这是深圳航友精灵刷的,非常流畅。

看了,精灵挂的是gopro吧,能问问这位机

网友:
这个要靠练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qq-pf-to=pcqq.group
这是深圳航友精灵刷的,非常流畅。

刷得非常好

网友:
精灵的方向感度加上云台z轴自稳,足以保证自转稳定,剩下完全靠操作手法,美国手天生右旋不如左旋稳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完全fpv飞行或者捏杆操作

网友I:
确实有时候太灵敏有时候有很迟钝,,,我是v+开的naza m模式。用航向锁定刷,,还可以当飞碟一样旋转刷锅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确实有时候太灵敏有时候有很迟钝,,,我是v+开的naza m模式。用航向锁定刷,,还可以当飞碟一样旋转刷锅哈 ...

航向锁定?等我的飞机回来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向锁定?等我的飞机回来我试试

想正常模式环绕拍摄需要慢慢练习,,主要是精灵太灵活了用调参软件就看得到稍动一下拨杆然后稳住数值也在不停的跳动,,

网友:
刷锅的航拍意义就是可以定点环拍。

网友:
引用 网友H:
?qq-pf-to=pcqq.group
这是深圳航友精灵刷的,非常流畅。

你敢肯定这个不是用a2或者悟空的飞控

楼主(2015-03-14):
引用 网友J:
APm的环绕模式就是刷锅的意思吧

这个功能在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在哪呢?

APM飞控本身有个环绕模式选择,可以设定绕圈速度和半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返航点锁定打开,这样子横滚不就可以围绕中心点刷锅了吗?类似热点环绕,虽然我没试过。

这个我返航点锁定我试过。实用性不大。原因一 必须飞到中心点上方,重新扳S2 锁定新的返航点。原因二。要飞离这个返航点10米以外才执行返航点锁定的环绕,近距离好像不行。这样画面中中心就变小。除非你环绕的是比较大的物件和建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