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秒钟的失控,差点撞树

楼主(2014-11-30):
NAZA-M LITE
天地7控
今天玩着玩着,我打了前方向   然后回中了   可是飞行器还是保持前进状态  等我回中后   1S钟之后飞行器才回中   这是天地飞掉频  还是NAZA发抽啊?   这很危险啊   差点撞树= =

求解释
是在第三块电池的时候发生!!

网友A:
Gps丢星了吧,变成姿态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丢星了吧,变成姿态模式了?

他是明显的向前   有点切手动模式的感觉   如果切姿态模式    那也会回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是明显的向前   有点切手动模式的感觉   如果切姿态模式    那也会回中啊

姿态模式不会的,你不给他新的指令,他会一直向前

网友:
昨天飞NAZA L,搜星结束后,为了保险起见,切换航向和返航点开关5次,重新定位GPS,结果开关一直打在返航点位置,忘记拨回关闭状态,看着屏幕近距离飞,一切正常,飞远一点就感觉失控一样,还以为出了什么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所在。。呵呵。。

网友:
怎么NAZA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