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450问题

楼主(2014-11-30):
先说明本人不是托 只是菜鸟一只,想入亚拓的450L!
正在苦练模拟器中、、凤凰模拟器里面没有450L的直机,现在用亚拓450 pro 3g练 请问老鸟们这两机机手感相差得远不远?还是拿什么机练习比较好!

网友A:
450L会比450PRO稳些因为桨大了。具体啥飞机根据你自己的预算来定

网友B:
楼主既然这么说,还是富丽465合适,没必要一上来就是亚拓~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L会比450PRO稳些因为桨大了。具体啥飞机根据你自己的预算来定

嗯 谢谢告知!打算练得差不多再打算入手合适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既然这么说,还是富丽465合适,没必要一上来就是亚拓~

还没具体了解过!最好有老鸟介绍啦

网友:
练模拟器不要只练一款飞机,要从大到小各种飞机都练练,适应不同飞机手感,这样到时上真机的时候才能很快适应……如果只练一款机,到时换真机突然手感不同很容易炸鸡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最好各种机都练练,主要是体验一下感觉。另上真机的话,新手就先搞个国产450就好了,配件又多又便宜啊,炸鸡成本低

网友(2014-12-31):
富丽465比较实惠,亚拓450L精度高,还是套装,比较省心。
真机其实比模拟器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