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异常

楼主(2014-11-30):
组装好的四轴,飞控是Apm的,电机4822 690KV好盈铂金30A电调,第一次起飞时2、4号电机明显比1、3号电机转速慢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油门行程 校准试试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起飞后往一个方向飘,不能定点,做了电调行程校准,APM3个校准,不知是不是电机问题,完全没头绪,咋整啊

网友:
电调有个功能叫柔和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起飞后往一个方向飘,不能定点,做了电调行程校准,APM3个校准,不知是不是电机问题,完全没 ...

会瓢是正常,可以做一下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