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用Z15-5D2挂载GH4改造成功的没有?(调试成功!!)

楼主(2014-11-30):
折腾了一下午,没成功。 云台平衡调试好了,但是一加电,俯仰电机自激,震的厉害。 有改造成功的高手没?分享一下经验。

根据各位大神的指点,基本确定了思路,按照配重,调平衡的路子又折腾了一下午,果然Z15都是固定的Pid,加了差的500g配重,调试好重心后,怀着期待的心理加电,哈哈,俯仰电机不抖了,基本上可用了,有几个角度还是有小抖动。因为是临时测试,配重都是粘在上面的,下一步想办法搞一个长期配套的配重装上,再看看效果。

今天又折腾了一下午,不过去买了500g的配重块,就是汽车轮胎做动平衡的那种铁块,分10g,5g两种,带双面胶,这样配重灵活了许多。快吃饭前,终于搞定,很完美,加电测试一起正常,用遥控器操作,手感跟原来装5D+24/2.8一样,因为室外大风雪,只在室内测试了一下,等有时间实际飞行测试看看。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网友:
帮顶,楼下解决

网友A:
真简单,2个办法,1把负载重量加到和5D一样重,2请大疆开放云台PID参数设置,其余的都是瞎折腾

网友B:
DJI云台PID都是按照机型固定的!所以解决办法只有一个,把重量和重心调成一样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简单,2个办法,1把负载重量加到和5D一样重,2请大疆开放云台PID参数设置,其余的都是瞎折腾

按照这个思路搞了,加了一个500g的电池当配重,但是还是震。估计是重心还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云台PID都是按照机型固定的!所以解决办法只有一个,把重量和重心调成一样的就可以了!

今天找个配重加上再试试。

网友C:
实验过很难,不是只把重量加起来就行。相机自身的物理配重中心要调整好,换言之就是云台的机械调节不能动。因为PID是按照那个状态下马达出力的。要调整相机配重到云台三轴钢好水平,而不能只是简单的动云台三个轴的机械位置,云台三轴位置可以小调节,但是不能大,另外就是镜头的固定与配重。最好找5D2加24镜头实测好。在GH4外做个可调节和加配重的装置。所以很难调。5d那个台之前装过7D和NEX5。GH3 都有装过。按以上思路满满调节。有赖心就能成。要保证配重的刚度和重量。有时候水平是不会震动的,要保证操作各个角度不振动是比较难的。特别是云台全俯状态,最好勘验你加的配重中心是否合适。不想多花银子就慢慢调节吧。能成,但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验过很难,不是只把重量加起来就行。相机自身的物理配重中心要调整好,换言之就是云台的机械调节不能动。 ...

非常感谢这么详细的解答。因为手里有两套5D2云台,其中一套是用来当备用机的,现在想物尽其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么详细的解答。因为手里有两套5D2云台,其中一套是用来当备用机的,现在想物尽其用。

只要不怕烦,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怕烦,可以的:)

你改造的云台,能给发几张照片参考参考吗?  非常感谢。我的QQ:290206825.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改造的云台,能给发几张照片参考参考吗?  非常感谢。我的QQ:290206825.

不好意思,用的麻烦早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改造的云台,能给发几张照片参考参考吗?  非常感谢。我的QQ:290206825.

调好GH4 拆卸会比较麻烦,而且下次装上还要测试,有时候还会再微调。 只能长久挂云台上,最终还是卖了云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用的麻烦早卖了。

好的,非常感谢提供思路,我折腾几天吧,实在搞不定只好再出血了。。。。   DJI的年终奖又多了几个奔驰轮胎了。。。。

网友D:
千红说的对!我也觉得把重量加到5d2的标准稍作调整应该就可以了,期待楼主成功

网友A:
另外,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冬天云台IMU受气温影响,大疆5D云台俯仰轴自激震荡是正常现象,断电再来就好啦

网友:
搞那么麻烦干嘛,买块开源的无刷云台控制板,  PID 等各项参数都可以自己调

网友B:
亚拓的G3云台看YouTube上的视频,基本都还有轻微问题,PID也不是那么好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拓的G3云台看YouTube上的视频,基本都还有轻微问题,PID也不是那么好调的。

原来YT的云台也不靠谱,我看YT的云台用的也是BGC的控制板吧

楼主:
根据各位大神的指点,基本确定了思路,按照配重,调平衡的路子又折腾了一下午,果然Z15都是固定的Pid,加了差的500g配重,调试好重心后,怀着期待的心理加电,哈哈,俯仰电机不抖了,基本上可用了,有几个角度还是有小抖动。因为是临时测试,配重都是粘在上面的,下一步想办法搞一个长期配套的配重装上,再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红说的对!我也觉得把重量加到5d2的标准稍作调整应该就可以了,期待楼主成功

果然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冬天云台IMU受气温影响,大疆5D云台俯仰轴自激震荡是正常现象,断电再来就好啦{ ...

谢谢千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怕烦,可以的:)

已经调试成功,只是不好看,等想办法搞个长期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简单,2个办法,1把负载重量加到和5D一样重,2请大疆开放云台PID参数设置,其余的都是瞎折腾

按照指点,已经搞定了。等做个好的长期配重,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红说的对!我也觉得把重量加到5d2的标准稍作调整应该就可以了,期待楼主成功

非常感谢,已经试验成功,琢磨着做一个长期的配重。

网友E:
楼主太能折腾了,不过真心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太能折腾了,不过真心丑~

试验品。关键是能用了。

网友:
恭喜恭喜!期待视频出现

网友:
这个屌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