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3D第几通道是控制飞行模式的?

楼主(2014-11-30):
如题...设置遥控器的时候飞行模式开关没法检测到,我用的是天7控,是不是得设置个混控哇?

网友A:
我的也是天7.可以用的,不用混空,论坛用教程的,泡泡老师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天7.可以用的,不用混空,论坛用教程的,泡泡老师的教程‘

嗯嗯,我设了K4混控第六通道,解决了问题。。不过只用自稳模式,也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