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PS,炸机后指向错20多度

楼主(2014-11-30):
今天装上图传、山狗,第一次航拍加FPV,心情激动风大也想试飞,就去飞了,结果操作不当,定点定高下调油门过快坠机,还好损失不大,回家后检查,趁就升级APM3.2,重新安装6H GPS设置指向S方向时总是向一个方向错20多度,GPS外壳也没烂,但在往高碳杆上固定GPS下面的固定螺丝时发现,插在固定螺丝的很小的小六角工具(金属)拧紧螺丝不拨下来时,GPS指向很准确,拨下来小工具就偏向一个方向,搞了一晚上也没搞好,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固定GPS的螺丝在GPS下方有1cm左右,是GPS里面的天线摔坏了?求老师们指教啊!

网友A:
你怎么确定GPS指定的是错的方向?以你平常对你位置的南北判断?螺丝刀有可能带磁性靠近GPS时影响下的方向有可能是错的,应按GPS外壳表示装正方向,然后确保无磁场干扰下软件打开校准磁场方向重新校准

网友B:
你手机有电子罗盘吧?打开它,然后你拿个小六角扳手放在手机上,你看看罗盘会不会动?罗盘远离任何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确定GPS指定的是错的方向?以你平常对你位置的南北判断?螺丝刀有可能带磁性靠近GPS时影响下的方向有 ...

在这次炸机之前在家里一直是地板砖的南北线基本和N、S吻合(肯定有小误差),炸机后GPS和罗盘在一个壳内(都还是原来的),但罗盘的N、S线与地板砖的南北线误差20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机有电子罗盘吧?打开它,然后你拿个小六角扳手放在手机上,你看看罗盘会不会动?罗盘远离任何铁器 ...

的确金属放在罗盘附近对罗盘有影响,前提是罗盘本身是准确的受金属影响后偏离正常方向。
我的情况是罗盘本身是不准确的,有时偏近45度(很明显),受金属影响后准确了,这就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金属放在罗盘附近对罗盘有影响,前提是罗盘本身是准确的受金属影响后偏离正常方向。
我的情况是罗盘 ...

网友:
不管他,只要校准后方向没乱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