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航拍如何设置混控

楼主(2014-11-30):
新手最近入了天地飞9一代,DJI F550,什么刷锅啊都控制不好,天9功能很强大,如果设置一些混控,可以实现飞行器自动进行刷锅,匀速直线飞行等航拍中的常用功能,是否可行,该如何设置,请大神们给点建议。

网友A:
呵呵,你以为他是神空??我觉得单靠个遥控是办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以为他是神空??我觉得单靠个遥控是办不到了

设置混控后可以简化操作,更利于航拍,提高航拍质量,是可以做到的,我在论坛看到有人设置,只是不是天地飞的控。

网友:
大神们给点建议呗----

楼主:
自己研究了一下,其实很简单,在天地飞9高级设置------编辑曲线混控1-------设置方向--副翼混控,开关设置为A,曲线我没调整过,外场试飞,正常飞行后开关A达到2,打开混控,只需要控制方向杆往左或者右,飞行器不光方向开始自转,副翼也跟到随动转圈,飞行器转一圈,机头也刚好转一圈,机头始终对着圆心,非常好用,通过控制方向杆摆杆的幅度可以实现不同大小的圆周飞行。

混控是个很有意思的功能,继续研究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研究了一下,其实很简单,在天地飞9高级设置------编辑曲线混控1-------设置方向--副翼混控,开关设置 ...

设置方向--副翼混控是指自转和横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方向--副翼混控是指自转和横滚吗

对,也可以设置为副翼-方向的混控,看自己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