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源4830和双天5015改选谁?

楼主(2014-11-30):
本人新手,在纠结电机,选择电机。机架800轴距。加电池4.5kg。不就是还没有算上电机的重量。大家用过的给个建议。

网友A:
你还是单独比较两个电机的各个指标参数在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单独比较两个电机的各个指标参数在考虑吧,

参数都差不多,我考虑到耐磨度。

网友B:
可以用ld-power 4114 kv400的,我最近在用,感觉还行

网友C:
当然用双天5015了。恒力源4830是垃圾产品,用了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ld-power 4114 kv400的,我最近在用,感觉还行

听说售后蛮不错的。我现在去看看,你用多大的桨呢?我会上6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用双天5015了。恒力源4830是垃圾产品,用了会后悔的

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说售后蛮不错的。我现在去看看,你用多大的桨呢?我会上6s电池。

我用15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15寸的

哦。我计划上6s。我怕电机受不了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计划上6s。我怕电机受不了呀!

6s能受得了,你说16的桨?我没用过,不太清楚,你看看网上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能受得了,你说16的桨?我没用过,不太清楚,你看看网上的参数。

我说的是15的桨,你看看,我的机架4.5kg。就差电机没有算。加电机就5.5kg

你的有多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15的桨,你看看,我的机架4.5kg。就差电机没有算。加电机就5.5kg

你的有多重呢?

我的没你重,6s下 14寸桨在50%油门拉力998g,75%油门大概1490g,估计15寸的话,按照你的重量估计60%-70%肯定能起飞了。这数据不是我自己测的,我自己的机器才3kg,啥都没挂,就机架电机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你重,6s下 14寸桨在50%油门拉力998g,75%油门大概1490g,估计15寸的话,按照你的重量估计60%-70%肯 ...

你的是几轴?

我的是六轴的。如果照你那么说的话6*900等于54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你重,6s下 14寸桨在50%油门拉力998g,75%油门大概1490g,估计15寸的话,按照你的重量估计60%-70%肯 ...

我已经算上云台和a5000的重量了的。

网友:
我是4轴